1:35碧波静改动

楼主(2018-03-10):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电调线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调线性不好

电调要和电机相匹配,还要考虑空间足够,好盈电调之类的虽然好,但是不匹配,要配豹子一类的电机,这样一来的话航速航姿就不是像真船了。

楼主:
确实不好,不稳定,但是这么小的电调没有其他的选择

网友B:
請問水上跑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水上跑得如何?

你好大神,我当初就是参考你的方案做的。航速比你的船稍慢,但是比例航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我当初就是参考你的方案做的。航速比你的船稍慢,但是比例航速足够了。

我看你做得外型比我好, 用電子零件也比我先進, "大神"兩個字還是你留著用吧!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spm=a2hzp.8244740.0.0

不錯啊! 雖然我的跑起來昂頭有浪花, 但真船就不是這樣的, 你的平穩反而更像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要和电机相匹配,还要考虑空间足够,好盈电调之类的虽然好,但是不匹配,要配豹子一类的电机,这样一 ...

哪有这种说法,电压一样,电调电流比电机的最大电流大,都是有刷就可以用。
并不会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这种说法,电压一样,电调电流比电机的最大电流大,都是有刷就可以用。
并不会影响效果

我的意思是有刷电调马云那里只有这一牌子还算稳定。至于线性不好确实存在,奈何好一点的牌子多数是做无刷的。毕竟价位在那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刷电调马云那里只有这一牌子还算稳定。至于线性不好确实存在,奈何好一点的牌子多数是做无刷 ...

不是还有16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还有1625吗???

噢,我刚玩船不熟悉

网友(2018-04-22):
牛逼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