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广大模友

楼主(2018-03-10):
3D建模软件适合新手的有什么软件
容易上手

网友A:
机械小零件设计sw,整机或复杂曲面外形catia,模具加工ug,找准好你的切入点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小零件设计sw,整机或复杂曲面外形catia,模具加工ug,找准好你的切入点再选择

我是想学3D打印机,建模打印模型

楼主:
下载了solidowrk
安装了,用了注册机,在哪了打开不知道

楼主:
这两个打开就是这样

网友:
Sketchup Make 纯新手如我两三天可以自己设计小零件
360 Fusion 也打算试一试,虽然现在还没有遇到SU解决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