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XT首飞好飞到喊!

楼主(2018-03-10):
年前一直装机,年后广东一直下雨、刮大风,难得今天艳阳高照,不首飞也要拍照拍照拍照,阳光是最好的滤镜嘛。

因为只有一块电池,先用来试飞调双桨,后用来调平十字盘,最后还要用来调尾巴感度。

所以最后只留下30s的时间给我真正飞一圈,不得不说可操控性很强,机身非常稳,恨不得马上翻一翻。(对于我这个一直飞很贼的k110来说)

有个疑问,(mb陀螺仪)大螺距后尾巴小范围甩动后回中,正常吗?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谁能教一下K8啊,,,我的K8安装电脑里文字乱码,,3年老司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K8尾巴这样就很正常了,换个好点的陀螺仪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用K8也这样,建议把原厂尾舵机换个窄频的,祝楼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尾巴这样就很正常了,换个好点的陀螺仪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用K8也这样,建议把原厂尾舵机换个窄 ...

我这个是mb啊

网友B:
这么硬的手感居然还能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mb啊

图片卡住了我回一楼的问题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硬的手感居然还能叫?

对,第一次飞。

网友C:
MB蛮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蛮好调的

方便

网友:
你这第一次飞就飞这么好,太厉害了

网友D:
先试试 降低旋钮3,或者试试 增加螺距补偿那个灯号 再就是感度了 如果都不行就是机械原因

网友E:
我是感度调到高,反扭矩也调高,尾巴一根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感度调到高,反扭矩也调高,尾巴一根棍

1、感度已经调到G点
2、尾舵锁定感度D已经选择了极高
3、返扭力F已经选择了最高补偿

现在就剩下 mb陀螺仪上面1.2.3机械旋钮的第三个点没有调整了。

请问要加大第三个机械旋钮刻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试试 降低旋钮3,或者试试 增加螺距补偿那个灯号 再就是感度了 如果都不行就是机械原因

不是升高3吗?

为什么是降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第一次飞。

我是说鸭子手感很硬,

网友:
漂亮的轴传版500X,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鸭子手感很硬,

我现在还不知到硬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不知到硬是什么意思

就是硬梆梆,邦硬,死球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硬梆梆,邦硬,死球硬,

感觉没有模拟器灵活,你意思是不灵活吗?笨重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有模拟器灵活,你意思是不灵活吗?笨重慢?

是手感不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