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高压无刷舵机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8-03-10):
前段时间刚收了一套700用的高压无刷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的四个通道上进行测试,插了一块电量不是很多的镍氢电池作为接收电,然后我快速的动遥控器的遥杆测试舵机反应,发现副翼舵机根不上打舵的速度,然后拔掉尾舵机的线之后发现又正常了,然后换了一块满电的2s锂电池,接上四个舵机再次测试就没出现过舵机反应慢的情况,最后对每一个舵机又进行了测试也没有异常
     目前只是推断可能由接收电供电不足引起的舵机反应跟不上遥控器。
     在这里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大飞机上用接收电供电的,如果电量不足了,舵机会跟不上手打摇杆的反应吗?还是直接断电。

网友:
尾舵是窄频的话,是不能插接收机的只能插陀螺,接收机信号宽频

网友:
接收电电压降低,舵机速度力量肯定有所下降,如果你用的是2sLIFE没电会直接掉,2sLIPO低于3.6才会掉。

网友:
life电池放点能力不足,供电瞬间压降过快。

网友:
肯定不会瞬间断电的。

网友:
低压的时候 k8会抽

网友:
铁锂怎么会有问题呢!接收机肯定电压够,舵机要看最低能工作到多少电压。

网友:
直接2S锂电池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