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SBUS接收机

楼主(2018-03-10):
新的DALRC F405飞控,天地飞SBUS接收机,就是无法对频,一通电接收机红灯一直闪,我100%确定接收机是好的,换到老飞机瞬间对频,苦恼求解啊!

楼主:
好吧,再n次尝试后不知道怎么的就连上了

网友:
对频 要 遥控器 尽量接近 接收机。

网友:
看看旁边有没有人在用D10

网友:
是不是201那个接收机?我试过和控的距离太近(30cm以内)接收机会进入失控模式,控是天7,供你参考。

网友(2018-05-18):
我昨天也遇见这个问题,连接f4,上usb就这样。但是通上动力电后,就好了,楼主也是这样吗?

网友:
不要用飞控的5V给接收机供电 用分电板的5V 天地飞SBUS的接收机对电压要求高 好像低于4.6还是多少就亮红灯了

网友:
你看你那接的3v3,电压根本不够,不信你用万用表量下,我的还好能工作,就是不稳定,建议红线直接焊接到5v上面。

网友:
大力f405通病,你把接收机供电接到led 5v上,把led接到接收机5v上,这样说你能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