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电池鼓包,充不了电,怎么处理?还有换电芯问题。

楼主(2018-03-10):
          精灵2、3各一台,快一年没飞发现各一块电池鼓包,按灯不亮也充不进电。按网友的做法把精灵2的电池拆开手动充电,充到11v多鼓包消失但依然不亮灯充不进电(电池是2.0版的,坑呀!另外两块1.0的一点事都没还有1格电多)。精灵3的还没拆开试。大疆的电池自放电真TM厉害,我其他航模电池电压基本都没变,大家一定要注意定时保养才行,一下几百没了!         问问电池还有救吗?没的话拆下来放固定翼用了,电池板有人收?
         另外精灵2换电芯是不是保证主电源线不断电就行?还是说平衡头的线也不能断电?精灵3也能换电芯,听说加入库仑计换不了?

楼主:
看来都是土豪啊!

网友:
一年不飞,放坏了。

网友A:
精灵2可以直接断电换电芯  精灵3不行 精灵3电池主板一旦断电 就会锁死

楼主(2018-04-12):
引用 网友A:
精灵2可以直接断电换电芯  精灵3不行 精灵3电池主板一旦断电 就会锁死

图片的是精灵2电池呀,并联充电也点不亮!精灵3的并联倒是能点亮,但还没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如果这样都不亮那就是电池的电路板坏

网友(2019-06-29):
  大疆精灵3电池,换电芯时,用烙铁先取下电池的正负极两根线。最后拔掉平衡插头线,这一顺序一定不要出错,否则电路板智能控制部分会因缺少单电芯数据认为电池故障锁死电池不能再用。安装时顺序相反,即先装平衡插头,再焊接好电池线,千万不能搞错,否则解锁就得专业人士、工具才能实现破解了。

网友(2020-03-29):
想问问精灵二换电芯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