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s上5s电池后,如何抬头

楼主(2018-03-11):
请教大s上5s电池后,如何抬头。限滑和前后避震如何调整

<

网友:
这车玩抬头......
<

网友:
重心靠后容易抬头,不行的话加配重

网友:
静止状态下油门一下子扣到底试试。
<

网友:
地面选择摩擦力比较强的地面。
<

网友A:
限滑扭到最紧再松一圈,后避震调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动力

太直接,太暴力,要花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滑扭到最紧再松一圈,后避震调硬

成功抬头
<

网友(2019-03-31):
你咋样抬头的,怎样接的5S

网友(2019-07-12):
后悬挂调硬也能帮助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