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拉线与连杆

楼主(2018-03-11):
一直喜欢 f3p,一般在室外飞。以前一直飞epp的,平尾和垂尾都是用碳杆控制的。后来发现翼斧的飞机不错,但是平尾垂尾是用线控制的,买了个v6,没经验也没装好,把店里送的鱼线也浪费了。后来搞清楚了用缝衣服的线凑合着,但是舵面虚位很大。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这种装法用哪种线比较好,还有用线控制和用碳杆控制的区别与好处,侧飞与吊机蛇滚的情况下舵面控制的精准度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A:
大马力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马力鱼线

网友:
线应该是双向的,且重量可以忽略不计。碳杆重了

网友:
拉线*逼*格*高,调整麻烦,连杆*逼*格*低,简单实用,性能不知道哪个更好,我从不用拉线

网友:
只用拉杆的路过,别问为什么,哈哈

网友B:
我装了一架新机,分别用了碳杆和拉线,我发现拉线效果还是不错的,拉线配件就是翼斧的,顺便说一下,买的那个铰链配合球头,在副翼上面效果精度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一架新机,分别用了碳杆和拉线,我发现拉线效果还是不错的,拉线配件就是翼斧的,顺便说一下,买的那 ...

铰链不错,平尾拉杆垂尾拉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铰链不错,平尾拉杆垂尾拉线?

是啊,用铰链配合拉线我觉得精度不比拉杆的差,甚至还要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铰链配合拉线我觉得精度不比拉杆的差,甚至还要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是觉得拉线松紧很难调得合适

网友:
拉线要装出精度,比碳杆需要更多的经验。碳杆相对简单,比拉线多不了几克,室外飞,这点重量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