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3D机提问

楼主(2018-03-11):
请问3D机的电池,电调最好放哪个位置?

网友:
居中靠前,平衡大桨反扭

网友:
重心最好

网友A:
你要看看电池和电调放在哪里才能让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一的位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看电池和电调放在哪里才能让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一的位置才行

请问怎么能看出来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能看出来重心在机翼前三分之一?

f3p可能比三分之一再稍靠后一点儿,用手指抬着重心的位置,飞机前后能平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可能比三分之一再稍靠后一点儿,用手指抬着重心的位置,飞机前后能平衡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F3P头重一点儿可能会好飞一些

网友:
手捏重心位置用电池找平衡 头薛微重一点点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