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怎末连接

楼主(2018-03-11):
求助大神,
图传
系统怎莫连接啊

网友A:
图传发射机一般三根线,一根电源,一根地线,一根视频输入线,摄像头的视频输出线接到图传输入线就可以供电工作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一般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C:
2楼正解,不过一般av线还有一根地线,也一起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