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CM翼展手抛机改电动

楼主(2018-03-11):
一开始买这个手抛机其实是给女儿玩的,看着很好飞,平时也没什么好飞场,于是想把手抛机改了在小区里面也可以飞一下,一开始参考了好几个帖子和方案,最后确定用2S电池(主要是飞直机HCP100S的电池,现在不怎么飞了,也拿来用了),有刷8520空心杯双发。
开工:

设备到位:

先调试一下电机,确定旋转方向

切切切,开副翼和升降,方向就为了省事,不开了

继续挖洞,装其他设备:

全部完成,连电池90克左右(该手抛机原来40克左右)

完成后测试了一下推力,大概60克到70克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桨有点小,感觉推力没有预期那么大。
在小区里面试飞了一下,感觉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还是不适合在小地方飞
总结:
1.改好后也不错,还算好飞,不过速度比较快,还是得有宽阔的地方才好飞,跟我改的初衷不符
2.这机子耐炸,真耐炸!
3.我改的方案把电调封闭在机子里面,飞完后感觉有点热,位置还是不够理想,可能没有通风导致电调过热
4.升降舵面开小了,操控不够灵活

总的来说,那这个手抛机来改电动,趣味性还是有的,而且超级耐炸,我在小区试飞的过程中,撞地、撞树、撞灯柱,毫发无损,只折了一支桨!不过可能跟动力也有关系吧,动力不强也不怕撞!一个人飞,就没拍视频了,下次换大一点的桨试试看会不会动力大一些。

楼主:
先占个地方,有机会放视频

网友A:
你这 8520能用2S动力?我用过8520单发背推   速度可以降下来 就是有点不抗风稍微有风就控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 8520能用2S动力?我用过8520单发背推   速度可以降下来 就是有点不抗风稍微有风就控制不住

专门买2S版本的8520的,因为手头上有2S电池,能用就用

网友:
楼主改的这款泡沫手抛(48cm翼展)的起飞重量是中肯的,这个尺度的手抛改减重和增升确实是个小难点,除非大改。全力支持,祝继续爽改爽飞!

网友B:
空心杯双发动力还是弱了,2s用小无刷1811,4045浆,能有170克左右的最大推力,起飞也是90克左右,可以空翻的。
我改的腰推,手机怎么上图?

网友:
另,我有同品牌电调,好像是只能1s,楼主是哪款?我用1s电飞8520都可以烫手,2s温度不是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双发动力还是弱了,2s用小无刷1811,4045浆,能有170克左右的最大推力,起飞也是90克左右,可以空翻 ...

其实我觉得无刷动力是最好的,不过我个人不喜欢背推的外形,前拉的话桨和电机又容易受伤,所以最后才决定用有刷双发的。电调是2S单向8A有刷,UBEC输出5V3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无刷动力是最好的,不过我个人不喜欢背推的外形,前拉的话桨和电机又容易受伤,所以最后才决定 ...

不算是背推,算腰推吧,看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s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算是背推,算腰推吧,看图,呵呵

你这个飞起来速度快不快?还有这个桨貌似有点大,降落的时候桨会不会打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知道,用1S的话,接收和舵机供电怎么解决?电调是电池电压输出?

网友B:
可快可慢吧,动力能够轻易空翻,起飞后一半以下(30%左右?具体没注意)油门就可以平飞,快慢的感觉因人而异,我感觉不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知道,用1S的话,接收和舵机供电怎么解决?电调是电池电压输出?

1s也是电调给接收供电,接线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飞起来速度快不快?还有这个桨貌似有点大,降落的时候桨会不会打地面?

着地前关掉油门,2叶浆没事,3叶肯定不行,要用浆保,冲击大了还是会脱开,速度下来草地滑行没事

网友D:
有没有大佬改过84cm那款手抛机 想观摩观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改过84cm那款手抛机 想观摩观摩

您是不是指的我帖子里黑色那款?

网友:
8520能用减速组吗?会加重,但推力应该能上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改过84cm那款手抛机 想观摩观摩

84的其实就没太多特别了,因为这个尺寸已经进入模友DIY常用尺寸范围,设备都用常规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机身挖空了,机身强度没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快可慢吧,动力能够轻易空翻,起飞后一半以下(30%左右?具体没注意)油门就可以平飞,快慢的感觉因人而 ...

有空我也再改个无刷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身挖空了,机身强度没减弱?

没怎么挖空,基本上挖了的都又被设备填满了,个人感觉不怎么影响强度,我机身没加强,只是机翼和尾翼埋了碳杆保持平直。本来这机子材料就比较软又有弹性,超级耐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4的其实就没太多特别了,因为这个尺寸已经进入模友DIY常用尺寸范围,设备都用常规的就可以了。

是啊,80cm翼展都很正常的了,我就是飞80cm翼展的天翼epp都觉得难找到好场地,所以才想搞个小翼展的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是不是指的我帖子里黑色那款?

对对,就是看了那个 然后从网上订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84的其实就没太多特别了,因为这个尺寸已经进入模友DIY常用尺寸范围,设备都用常规的就可以了。

那个想切一下 两边各切7CM 弄成70cm翼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想切一下 两边各切7CM 弄成70cm翼展的

有接触过一个86cm的,不知道和你说的84cm有没有什么区别。

那个86cm的机比较厚重,机翼、尾翼的后缘感觉太厚了。也许是为了保持足够的强度吧,毕竟尺寸越大冲击力越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佬改过84cm那款手抛机 想观摩观摩

快搞完了。

网友D:
求细节图...想看看机舱内部怎么布局。。而且感觉这机原机身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搞完了。

这个配色很好看啊!另外这个倒V尾怎样控制呢?

网友I:
装9G舵机重不重

网友:
另外。我看用的子弹头固定浆 降落时桨会不会打在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9G舵机重不重

我装的是4.3克的舵机,不算重。本来还打算用2.5克舵机的,不过怕力不够,就不在乎那几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细节图...想看看机舱内部怎么布局。。而且感觉这机原机身有点软

细节图有空再拍吧,机翼下部的机身掏空放接收,座舱罩那个位置的机身掏空放电池,前面还可以装个前轮转向舵机,最前端够放图传和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配色很好看啊!另外这个倒V尾怎样控制呢?

倒V和V尾混控不是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