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mini的船配控制帆的舵机和遥控能推荐一下吗?

楼主(2018-03-11):
第一次接触模型帆船,买了船后里面没控制帆的舵机和遥控,要自己配,请问哪个型号合适?谢谢

楼主:
550级的船,舵机买4.8-6V的可以吗?舵机要360度的吗?

网友A:
拉帆的舵机可以用一般的标准舵机,大概4公斤左右的
操舵的可以用小型的带金属齿轮的舵机,一般2-2.5公斤的可以了

可以参考MM的配置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9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帆的舵机可以用一般的标准舵机,大概4公斤左右的
操舵的可以用小型的带金属齿轮的舵机,一般2-2.5公斤的 ...

谢谢,那遥控配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遥控配什么样的合适?

目前这个200多元的遥控器,在帆船上算不错的,质量还稳定

2.4G飞机航模遥控器6通道  富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