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flight的自稳设置

楼主(2018-03-11):
  如题,遥控器我已经添加了一个通道为自稳模式,那么cf中需要设置范围吗?另外只有手动和自稳,半自稳模式是不是需要在horizon中添加,不能放在一个通道吗?  望各位大神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放在一个通道
选一个三段开关。分别设置不同的范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在一个通道
选一个三段开关。分别设置不同的范围即可

  如:自稳模式(angle)的范围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自稳模式(angle)的范围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般大家飞的“手动模式”是“air mode”吗?

网友:
范围是根据自己的要求设置的,比如上、中、下三档分别是1100、1500、1900,你想在下档开自稳,那就把滑块放到1900附近,上下留100个即1800~2000.手动只需要ARM即可。AIR mode是使PID在任何时候都起作用,这样飞机可以时时保持飞行姿态,不会因重力在快速下降时抖动坠机,因此也叫反重力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般大家飞的“手动模式”是“air mode”吗?

不是,AIR MODE是一种辅助飞行模式,可以与手动,自稳,半自稳飞行模式叠加,可以不开这种模式,尤其是降落时,但做花式动作必须得开这种模式。什么开关都不设就是手动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AIR MODE是一种辅助飞行模式,可以与手动,自稳,半自稳飞行模式叠加,可以不开这种模式,尤其是降 ...

懂了,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Airmode,其核心内容是,无论你油门处于什么位置,哪怕是0油门,飞控都可以保持飞机滚转率不变。
如果你设定的最大滚转率是600°/秒,那么你满油门的时候,飞机也可以以这个速度滚转。0油门的时候,飞机也可以以这个滚转率滚转。

对于飞花式来说,如果油门影响了滚转率,那可以比较麻烦的。

你可以试试把Airmode关掉,0油门滚转,会发现飞机根本转不动,如果你的怠速很低,比如1025,或者2.5%的话,那么飞机几乎就转不动,失控状态。

楼主:
  经过几天的研究,也感谢模友的指导,来做个总结(有不全整的地方,望各位大神补充哈!)
  1.在设置飞行模式的同时,遥控器的开关也需要设置(例:如果angle设置下档,那么遥控器拨到下档),两者必须要一致。
  2.在设置的时候,尽量在图上红色方框区域内。
  3.cf中没有arco(手动),arco为默认值,选择一个多段开关,若下档设定为自稳,其他档位不设定,就为arco模式。
  4.如果三档要设定在一个通道,可以借鉴这个,上档(手动):1100 —— 1400;中档(半自稳):1500 —— 1800;下档(自稳):1900 —— 2100。  如果没有半自稳,上档(手动):1100 ——1800;下档(自稳):1900 —— 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