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你的模拟器数据线

楼主(2018-03-11):
大家的模拟器用久了可能都会发现有接触不良的毛病,重新买个线几块钱,但是运费很贵,不才跟大家探讨一下模拟器数据线修复的问题,文采不好,万望各位多担待。

将两端的插头剪断,注意要尽量贴着根剪,因为剩下的线材还有用。我们将这个插头完全剥离,可以得到图1,仔细看一下,黑色的线焊接在圆柱的身上,红色的线焊接在圆柱的尾部,那么,利用剪断的线材重新焊接到这两个位置上,如图2

我的焊工比较渣,大家凑合看。
为什么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可能大家也知道,那么,万能的热熔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多打一些,让热熔胶将焊接点固定上,免得来回弯折导致接触不良。

注意,两个插头红黑线的位置要一样,就是插头一的尾部接红线,插头2的尾部还要接红线。而且,在焊接之后要测试好用再打热熔胶。

网友A:
我的也接触不好了,然后飞机就抖啊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接触不好了,然后飞机就抖啊抖啊

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您要是读懂了可以试试。好用。

网友B:
换了耳机线,质量好太多了一百多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耳机线,质量好太多了一百多一根

太贵了

网友:
四楼哥们土豪,二十多块的音频线够用了,我用二年多钢钢的

网友C:
焊工就说了,不虚焊能用就行。关键是,打胶前厚一点的塑料袋做个模子,至少外观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工就说了,不虚焊能用就行。关键是,打胶前厚一点的塑料袋做个模子,至少外观好看点

是这事,我该别的东西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