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K110的进来看看,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有

楼主(2018-03-11):
多年不玩电直了,过年时连日阴雨无聊,入了台K110在家飞飞,发现一些问题

A.十字盘调平后飞机往左前飞,微调到悬停正常时十字盘是不水平的
B.3G模式调好后能正常悬停,但切6G会往左前飞(很快),外八校准陀螺和左右杆双拉低悬停设置无效
C.不管3G还是6G模式,小舵量往前飞会慢慢左偏,然后进入画圈(类似刷锅动作但机头方向不变)调节十字盘拉杆无法解决,调感度无法解决
D.6G模式悬停,会慢慢进度逆时针划圈(锁尾情况下)
E.找不到锁尾感度在哪里

网友A:
我也是10多年没玩了,去年入了个k110重新入魔
A.十字盘在螺距最低的时侯回中余量最小(我用这个点做水平基准调校),螺距越高回中余量越大;十字盘位置越高,摇杆回中以后十字盘的倾斜的角度会越大。
B.6G能切3D,3D无法切回6G,会严重飘移。
CD.K110的所有调校和修正的精准度无法和大机比,调机我都只是抓个左右或上下的误差平衡,其它只能靠手了。
E.感度在遥控器上面调。
你的问题我都有,希望有那位大神有更好的方法指导我们一下。。。
K110新机确实好飞,飞的电数越多锁尾飘移越严重,我在100电的时侯换了尾电机后还是有些小问题,可能电路和电池老化对小机的影响比较大吧,3D前筋斗我是不敢再翻了(经常会抽风),用来练练正飞基本功还是挺好的,真的是抗摔神机呀!!!

网友:
同样问题。。6g模式十字盘平的往左飘的厉害。。十字盘倾斜了就会好点

网友B:
遥控器设定问题我的解决了

网友:
直接上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设定问题我的解决了

请教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怎么解决的?

固定轴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0多年没玩了,去年入了个k110重新入魔
A.十字盘在螺距最低的时侯回中余量最小(我用这个点做水平基 ...

其实我觉得K110的尾电机蛮耐操的(K120也挺耐的),我手上这台断断续续飞了一年多,起码200个起落,摔到尾管都不知黏了几次,满满的胶,迄今都没有换过尾马!现在正倒八字,四面翻都还是稳稳的不抽风(我都是维持飞一趟休息三分钟的节奏,不连续上)

今天还飞到喷尾桨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K110的尾电机蛮耐操的(K120也挺耐的),我手上这台断断续续飞了一年多,起码200个起落,摔到 ...

我也都有休息间隔的,100电以后,筋斗翻过后需要大幅度的回拉才行,其他倒是没有问题,和你的使用我想可能有3个我需要注意的地方;1.感度调整:尾电机用久了我没有去调整感度。2.翻滚速率:我喜欢大大的慢慢的翻。3.尾桨:我看你用的是大桨。这次我多注意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都有休息间隔的,100电以后,筋斗翻过后需要大幅度的回拉才行,其他倒是没有问题,和你的使用我想可 ...

我110用的是K120的主尾桨,这样浮力比较接近我要的手感,坦白说还是2S好飞,动力大做任何动作踏实多了!

K110、K120二台都不错,各拥一台不冲突
每天早上几颗电,满满活力一整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110用的是K120的主尾桨,这样浮力比较接近我要的手感,坦白说还是2S好飞,动力大做任何动作踏实多了!
...

包不錯阿,哪裡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包不錯阿,哪裡買的?

某宝搜寻“翼飞”,这穿越用的,包外还可以挂台飞机,99元,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寻“翼飞”,这穿越用的,包外还可以挂台飞机,99元,经济实惠

找到了,多謝

网友(2018-06-12):
这包觉得很实用.

网友:
我的也是往左前飞,还以为是我技术问题

网友:
求指教 明显感觉电足的时候陀螺不稳定 电越少 陀螺越稳定

网友(2018-08-04):
正常情况下只要不是特别震动,关掉遥控以后吧螺距调好,然后调悬停保存,基本都不会偏的

网友E(2020-05-08):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K110的尾电机蛮耐操的(K120也挺耐的),我手上这台断断续续飞了一年多,起码200个起落,摔到 ...

我看到後面DX6了,這控能飛110嗎?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後面DX6了,這控能飛110嗎?求解

某寶搜尋「四合一高頻頭」
有一個外掛版238元
只要能接模擬器的控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