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植保机,10公斤植保,不喜勿喷。。。。

楼主(2018-03-11):
植保机目前配置:800元收了6个蓝蜻蜓10公斤拉力电机,用了4个。600元收了4个好盈高压80a电调。200元收了5支30寸桨。飞控考虑中,用naza  lite 简单玩玩,不知道可以不。遥控天九。机架淘宝买了25 mm 方铝管和连接件自己组装。外皮4d贴纸。机架很结实。

另一个贴子
航模改装,不喜误喷。。。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446

网友A:
我个人感觉电机容易进药水泥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电机容易进药水泥沙

恩,q9xl电机防护比较好

网友:
电调和电机在哪入手?

网友B:
感觉脚架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脚架不稳

很稳的

网友:
还是可以

网友C:
目测机臂太细  整体钢度不够   而且还要挂10KG的药  整机强度估计不行  如果电机和桨不是太好  可能会有较强震动给飞控带来不稳定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机臂太细  整体钢度不够   而且还要挂10KG的药  整机强度估计不行  如果电机和桨不是太好  可能会有较 ...

强度可以的,我140斤坐上去还ok

网友:
不是你座上去不塌就代表强度够   是你的机臂过细而且设计的太长  会导致扩大震动  给飞控带来一个不安定的工作环境   同样的长度  物理直径不一样  震动肯定也不一样  你可以去看下市面上成品的机架机臂是什么样的  人家用了多粗多长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