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在玩华科尔的4F200LM这个直机吗?

楼主(2018-03-11):
还有人在玩华科尔的4F200LM这个直机吗?想问一下这个飞机有没有什么通用配件可以替换节省点成本。新手,开始只是想着闲鱼淘个直机回来哄哄家里1岁多的儿子,正好也可以借着儿子的名义了却自已多年想玩又没玩的飞机,看到华科尔的4F200LM仿真的外型彻底的被迷住了。开始对直机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就冲它的外型开始了自已的直机之路。根本也没想过好不好飞(以为跟遥控车一样到手就可以玩玩娱乐娱乐,现在想想好傻),好不好调试(这个就更想不到了),配件好不好配。总之啥也不懂,就闲鱼上淘了个二手机回来,成色一般,被改过色,飞机被拆过,螺距拉杆也不一样长,舵机拉杆长度也不对,导致尾桨左右行程也不一样,飞机好些个螺丝上的也不对,电池也没有,还是自己淘的电芯组的。当然说的这些是现在才整明白一星半点,买来的时候是啥也不知道,看到飞机那个可劲的开心。现在发现那句“神经病人思维广,2B青年欢乐多!”谁发明的这句话一点也没说错,真TMD适合我。
飞机买来的时候挺激动的,激动的当时连个照也没留。就发个现在的模样吧。桌子上东西多,有点乱见谅了。

华科尔4F200LM

华科尔4F200LM

楼主:
过年的时候终于有时间玩了,时间是有了,但是只玩了半分钟,飞机就摔了,拍地上之后,儿子在边上冲上去又给补了一刀,直接趴到飞机上去了,这么当时就发现脚架断了,舵机挂了一只,过年期间我是有得是时间,可是淘宝又不上班,就这么搁到现在才慢慢弄点配件带着修修。先是淘宝上弄了个舵机回来装上,发现飞机震动很大,声音也很大跟个拖拉机似的,赶紧找来WD40到处乱喷一气,声音好歹小了一点,震动还有,正试着找找飞机的故障原因的时候发现尾桨不转了,NND,左看右看然后发现是尾伞齿扫了,买,买买买。关键是到现在都不知道伞齿为什么扫了。

这伞齿扫的是够本了。

这伞齿扫的是够本了。

楼主:
伞齿淘宝还没有单卖的,要买就一套,又看了传动轴28一套好贵,自己又淘上找了个买不钢杆和管的,回来自己切,15块 1米的杆和管,还包邮到家。

网友A:
桨多大的,小众的东西比较坑

楼主:
脚架原厂的要40多,还不耐炸,索性再想办法改吧。弄了个飞越450的脚架给装上,12块搞定,这回总算敦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多大的,小众的东西比较坑

桨具体尺寸我也没有量过,淘宝上买的内芯塑料,中间泡沫,外边贴碳纤维纸的便宜桨,已经炸坏好几副了。还好便宜,要是原厂桨那么死贵,这飞机现在直接就不修了。飞机到现在没怎么会飞,天天尽干着修飞机的买卖了。

网友B:
直机先学修 再学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先学修 再学飞。

看别人飞的视频很是羡慕,接触也有点时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我都在怀疑我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唉

网友C:
飞机的问题  太脆了

网友D:
华的电直,当年配件花了好多钱,脚架是必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的问题  太脆了

也不能全赖飞机的质量问题,是我新手,开始根本不知道螺距的概念,控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直接照搬华的说明书,导致飞的时候一紧张,收油,飞机直接负螺距拍地上了,然后又给儿子冲上去趴在上给压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的电直,当年配件花了好多钱,脚架是必换的。

作为新手的眼光看来,感觉华科尔的飞机做工还是不错的,挺喜欢的,就是配件少,价格贵,要是配件能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作为新手的眼光看来,感觉华科尔的飞机做工还是不错的,挺喜欢的,就是配件少,价格贵,要是配件能便宜点 ...

以前大家叫它华坑。脚架做那么细,说是降低重量,其实增加一点也不太影响续航。主轴直径不是1.5 2.5就是3.5,反正没有整数的。不过现在dji也好不了多少。电直的问题不是配件贵,而是设计问题,就不应该让用户这么多调试。真飞机哪里需要这样子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大家叫它华坑。脚架做那么细,说是降低重量,其实增加一点也不太影响续航。主轴直径不是1.5 2.5就是3 ...

原来华坑的由来是有这么些个梗,我前面还在想他们家的飞机做工还是蛮精细的,为什么大家都叫它华坑,这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大家叫它华坑。脚架做那么细,说是降低重量,其实增加一点也不太影响续航。主轴直径不是1.5 2.5就是3 ...

无论是真机或模型没听说过不用调试的,不可能说拼起来就能飞吧特别是直升机它的结构力学比较复杂,模型调试排震是最麻烦的,真机也少不了保养维修(我一个朋友就是做真机维修的)

网友:
基本上是没通用配件的,舵机与伞齿都很渣也都很贵,我的基本上是收藏用的,不怎么飞

网友E:
你手上好像是港版的,到手多少钱的?再问一下那个桨叶买哪种,链接发下?

网友F:
我也有个蓝色版本的,噪音特别比450还大, 主齿轮容易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手上好像是港版的,到手多少钱的?再问一下那个桨叶买哪种,链接发下?

怎么看出是港版的?这个被改过色的。850带个DEVO 10的控。桨是闲鱼买的,链接不会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蓝色版本的,噪音特别比450还大, 主齿轮容易扫齿。

蓝色的好看,噪音能接受,主要是配件要是能找到便宜代用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