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X大桨夹轴承没法拆卸?

楼主(2018-03-11):
X3炸了,换横轴,准备顺便给止推轴承上点油,结果轴承死活拆不下,卡簧钳都用上了,有大神拆下过来没有,指点一二

网友A:
塞纸巾,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纸巾,捅

我试试

网友B:
估计是桨夹内壁和轴承外壁打胶了,烙铁加热。

网友:
丟烤箱100度加熱 lynx都會上膠

网友:
大神的办法就是火一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桨夹内壁和轴承外壁打胶了,烙铁加热。

烧红了都没取下来,感觉不仅上胶了,还是压进去的,不敢拆了

网友:
轴承坏了可以暴力拆开,保养就免了吧,本来还可以用。折腾过后报废了。得不偿失

网友C:
应该加热外圈的铝合金桨夹,而且要均匀加热,我是用有副翼平衡杆做了一个钩子直接钩轴承的。如果这个桨夹跟轴承是过盈配合就麻烦了。可以试着外面加热后轴承想办法让他受冷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加热外圈的铝合金桨夹,而且要均匀加热,我是用有副翼平衡杆做了一个钩子直接钩轴承的。如果这个桨夹跟 ...

不敢拆了,难度太大

网友:
防风火机

网友:
用横轴插入最外一个轴承的深度 然后用力来回摇横轴,摇的时候带一点向外拉的力。 那个轴承会慢慢出来,无论大小,有没有上胶都可以这么弄出来。

网友D:
拿H1.5或H2螺丝刀斜插顶到对面的轴承,一圈每个点均匀的敲出来,有的厂家是紧配的,拆轴承要掉一层皮才下来。
如果是过盈的话,搞好后用电钻插进去磨一下,下次拆装就很利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H1.5或H2螺丝刀斜插顶到对面的轴承,一圈每个点均匀的敲出来,有的厂家是紧配的,拆轴承要掉一层皮才下来 ...

不敢拆了,难度太大

网友:
如果还能用的话,不要暴力拆,如果用火的话除非能百分百拆下来,否则烧坏轴承(轴承里一般都有油脂)又拆不下来,那就悲剧了。我的500大桨夹轴承,两年前就想拆下来保养,但一直没成功,只好继续用,一直也正常。

网友E:
热风枪吹最好,可以控制温度,100度不行就吹200,200不行就吹300。加热后迅速找东西钩或者在对面端找东西顶,不行就再加热,然后放冷水里迅速降温再试。再不行放油锅里煮,都不行就没办法了,铬铁效率底,并且感觉效果不怎么样,没有前面两种来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吹最好,可以控制温度,100度不行就吹200,200不行就吹300。加热后迅速找东西钩或者在对面端找东西顶 ...

没坏,只是想打个油,难度太大,认怂算了,不敢拆了

网友E:
实在涩的不行,又为了保险不破坏轴承就喷点WD40吧,总比油干了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涩的不行,又为了保险不破坏轴承就喷点WD40吧,总比油干了的好吧。

加了点高速轴承油,还算顺滑,就是一飞,油就基本被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