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未来15E机翼修复问题。希望各位3D前辈帮帮忙

楼主(2018-03-11):
一直在15E和30E之间纠结,结果还是钱包决定了先买15E过度。15E飞起来感觉还行,就是侧飞没有F3P稳定。今天下午最后一块电下来机翼打着地了。翼尖小翼掉了。皮破了,一看里面竟然是泡沫的。心里想着这和EPP一样好修,没当回事,回来准备粘的时候发现这里面的泡沫不好粘,都好像碎掉了。掉了一块,现在里面是空空的。望各位飞过修过的3D前辈指点下,这里该咋修?

网友A:
拿块普通泡沫 切出形状 这边撕开 重新填 这个泡沫很软 你最好拿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块普通泡沫 切出形状 这边撕开 重新填 这个泡沫很软 你最好拿轻的

先谢谢了,我请教下,从哪里切开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我请教下,从哪里切开比较好?

把板pp开始破的地方切开 然后先用泡沫胶把pp板粘好,留着备用,里面的内称碎掉的切掉 自己用泡沫加工内衬

网友B:
我都是用热熔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热熔胶粘的

热熔胶不行,里面的泡沫要化的。而且徒增重量,我已经起飞重量75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pp开始破的地方切开 然后先用泡沫胶把pp板粘好,留着备用,里面的内称碎掉的切掉 自己用泡沫加工内衬 ...

非常感谢指点,今天起来就准备修了。修好上照片。
我已经深度中毒,一天不飞难受的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今天起来就准备修了。修好上照片。
我已经深度中毒,一天不飞难受的要死。

这种泡沫好找,另外你还应该买点1mm的魔术板备用,破损大的直接切成规矩的形状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今天起来就准备修了。修好上照片。
我已经深度中毒,一天不飞难受的要死。

还是有时间有精力啊,我现在都一个月飞一次,工作忙起来不要命啊

楼主:
已经修复,但是这泡沫连泡沫胶都会有点腐蚀。粘好有的往里凹。不过至少能飞了。谢谢楼上各位帮助。

网友:
准备上30E动力套装 隐身学习下

网友:
机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2018-04-21):
引用 楼主:
热熔胶不行,里面的泡沫要化的。而且徒增重量,我已经起飞重量750克了。

这机我装好那天起飞就已经74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