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模拟器,,,

楼主(2018-03-11):
调试完遥控器过后就这个样子了,遥控器疯了???(天九+黄金战士+liftoff模拟器       昨天飞还一切正常,今天也没动遥控器就抽风了,,大佬们求解惑??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就是所有的杆都在自己乱动。就跟抽风似的,,,,

网友A:
我用乐迪控也是,油门杆抽风,还有延迟

网友B:
盗版的都那样,正版的就不会,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版的都那样,正版的就不会,都试过

额,,steam平台买的,,应该是线的原因

网友:
遥控要用ppm模式,用pcm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乐迪控也是,油门杆抽风,还有延迟

正常不得了,也许你设置有问题,也许连接模拟器的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