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KBAR的问题

楼主(2018-03-11):
接收是华科尔RX1002,黄Mini KBAR, 电脑上KBAR设置软件的接收项是不是应该选第一个(独立通道标准接收机的连接)?

楼主:
设置尾舵机的选项,看百度教程说模式选择不对会烧舵机,害得我现在都不敢把舵机插上,刚买的恒吉MD922舵机,应该选哪个?还有顺便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随意一个舵机是宽频,窄频,数字还是模拟?

网友:
问问商家,他们都知道,如果不知道,就撤买他家的舵机了

网友:
这个舵机貌似没有说 是1520宽频还是760窄频你可以试试,段时间不会一下就烧的~我都是试的

楼主:
在想要是能有个科学的方法或设备能自己确认就好了。

网友:
一般舵机的淘宝销售页面都有详细技术参数的,可以去页面里找下看看支持的是多少us

网友A:
rx1002接k8用的是标准接收机模式。尾舵机保险情况用宽频模式,高档舵机才能用窄频模式,至于你的舵机是不是数字的,你查查资料吧。

网友B:
922用宽频,就是第一个选择

网友C:
宽频是第一个,窄频是是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2用宽频,就是第一个选择

这下知道选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频是第一个,窄频是是第二个!

太好了,刚想问这个问题来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1002接k8用的是标准接收机模式。尾舵机保险情况用宽频模式,高档舵机才能用窄频模式,至于你的舵机是不是 ...

嗯,回去先接宽频模式了。

网友C:
有问题就问呗,一起进步!别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就问呗,一起进步!别放弃

谢谢鼓励,希望能早点进步,目前一直没什么进步挺灰心的。

网友D:
舵机卖的时候如果是窄频都会作为卖点来做广告的,没有提到的就是宽频。接收机第一个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卖的时候如果是窄频都会作为卖点来做广告的,没有提到的就是宽频。接收机第一个没有错。

非常感谢,论坛里遇到这么多热心的坛友很开心,已经很多年不逛论坛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