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牙交流…有兴趣的魔友请进来讨论!

楼主(2018-03-12):
现在很流行四个同向牙的电机,不存在正反之分…难道别人飞不会桨松吗?为什么我几乎每次都会松!一般高速碰撞龙门都会松,甚至有时候急转弯给个大油门就桨松了…

球队镇楼!

来来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
应该另有锁紧防滑的机构,比如加销钉,早期的F450自组四轴都是同向牙的

网友A:
这个球队都是一个人吧,,,,

网友B:
桨厚了,例如5040那些就没事

网友:
所以我只买有正反牙的电机,不要盲从“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球队都是一个人吧,,,,

看来 你是来看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厚了,例如5040那些就没事

我用51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球队都是一个人吧,,,,

经过仔细鉴别,不是一个人,是一堆球

网友C:
图片分散了注意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分散了注意力!

说明起到作用了哈哈哈

网友D:
好球,鼓掌

网友:
现在的电调都是刹车式降速,电机不分正反转只能说是厂家为了省事省成本而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固定翼正反螺丝不好

网友:
会松的,我买电机卖家发错了3个反1个正的给我,本来觉得没什么所谓就直接用了。。实际飞行不撞的话没事,碰撞后很容易就飞桨的

网友E:
事实是,如果你看上的型号有正反,优先正反。。。如果没有全正也无妨,全正就是炸鸡或者小擦后要拧两个螺母。其余无碍,不存在正常飞行会脱出问题。

对于经常炸鸡,而且在联系阶段,炸鸡后喜欢撇桨继续的,优先正反牙,全正会比较累。对于一些炸鸡桨必换来获得更好的动平衡之类的,正反牙已经没有阻碍了。都是要拆的。

网友:
只看到了南半球

网友:
还是正反的用着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实是,如果你看上的型号有正反,优先正反。。。如果没有全正也无妨,全正就是炸鸡或者小擦后要拧两个螺母 ...

上次我拧紧 全速急转弯 就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拧紧 全速急转弯 就松了

那我还能说啥,你太猛了。。。应该是少数。至少我用2306,电流都到持续120A一年了没发现飞行中会自己松的。

楼主:
其他高手在哪里

网友F:
请文明看球!
PS:我不是高手飞行不暴力,而且我是懒人带有少许强迫症,所以必须正牙配正桨,反牙配反桨。
但根据模友们反映,的确正反其实无大碍,毕竟都是用防松螺母。只要勤维护(没事拧拧)。没那么容易松。大油门过弯松掉的恐怕是维护不到位。

网友G:
难道区分“不太可能出问题”和“不可能出问题”有那么难吗?

网友H:
直接进来回复,感觉会松不如买点厌氧胶

网友I:
。。。全部正牙没事哦,用电机钳子钳住再用套筒棘轮扳手拧紧,可以的。
至于炸机以后,必须检查一遍啊,炸机以后你不检查继续飞的,只能说是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