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如何用在田宫的拖头车上?

楼主(2018-03-12):
设置了直升机模式右手油门,推杆轻轻推一点点就开得很快!有没有步骤看看如何设置的

电调是用320A ESC配白皮猪电机
<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试试

固定试过,也不行
<

网友B:
没用声组和灯组吗?拖头肯定是用固定翼模式的。以前我玩拖头也用天7。我是左手油门,油门点中立。看图片,你应该用的原厂白皮猪电机。这个电机很快的。只有换。换个雪豹80T,速度慢,能够拉140斤。
<

网友:
调下油门曲线

楼主(2018-04-16):
引用 网友B:
没用声组和灯组吗?拖头肯定是用固定翼模式的。以前我玩拖头也用天7。我是左手油门,油门点中立。看图片, ...

天7的确线性不好。用了GT2遥控没问题!!爱折腾自己搞灯

网友(2018-06-30):
爱折腾自己搞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