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趣事] 【科普】大多数人都知道飞机的反推装置,但?

楼主(2018-03-12):
简单地说,反推分两种:
涡轮风扇发动机:靠改变外涵道喷气方向,减少向后喷射的气体量来达到辅助减速的效果;
你看到的通常是这样:

你看不到的,实际是这样:

传统的反推力装置分为三类,分别是:
1、瓣式转动折流门反推力器;
2、抓斗式折流板反推力器;
3、折流栅反推力器。

其中前两者可以使用机电作动器作为反推力装置的执行部件。

对于现代喷气式客机,反推装置最终都是改变发动机喷气方向获得向后的力,使飞机着陆滑跑时更快地减速。当然,一般都是改变发动机外涵道气流,因为外涵道气流温度低且推力大(一般外涵道气流是由风扇提供的冷气流,提供80%左右的推力)。常见的反推分两种:
1、折流门式。就像下面图里那样,支开一块块板的就是啦。

2、后退折流格栅式。你会看到发动机整流罩后面一截全部往后移动,留下一个环状的空隙,仔细观察,里面可以见到格栅。这种方式要求几个作动筒同步协作使反推整流罩移动,作动筒不同步的话你懂的,故障率比折流门式的要高一些。

折流栅式结构折流板结构灵巧紧凑,反推力比较平稳,短舱内有足够空间满足该反推力装置的定位要求。折流栅反推力器只适用于涡轮风扇发动机,其反推力可高达发动机最大推力的60% ~70%,波音747等飞机采用的就是这种类型。其缺点是:机械协调件多,结构复杂,叶栅盖和阻流板的气流泄漏可能导致发动机性能降低。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可以提供反桨方式来实现辅助减速的效果,实现原理类似于你站在风扇面前能感觉到吹风但是站在风扇后面就感觉不到,将螺旋桨桨叶的倾斜方向反转,就可以使得空气流向反转。

反推力装置(又称反推器)是现代客机必备的设备。顾名思义,它是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相反推力的设备,其作用与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作用正好相反。
发动机工作时,大量的气体(高温燃气或空气)以高速度向后喷出,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一致的推力,推动飞机克服空气给他的阻力而向前飞行。反推力装置则是将喷出的发动机气体折向发动机前方,使气体向发动机前方喷出,产生与飞机飞行方向相反的力,即反推力。

在飞机上很难做到,将排出发动机的气流折转180度与飞机运动方向完全一致,一般采用折流板挡住排气流,使气流斜着向前喷出,如图所示。一般折流板与飞机轴线呈45度的夹角。因此,当打开反推力装置时,其产生的反推力仅相当于发动机正推力的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