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作为BEEPER蜂蜜器教程

楼主(2018-03-12):
飞控固件和软件版本最好是最新的版本,不然的话容易出现BUG问题。

我分享了最新的BL文件在这里。
https://pan.baidu.com/s/1GStLNLaIt7CLa-IJrUM3hA
    第一步,解压文件后打开BL软件,

      第二步链接端口选择Clean flight,

第三步port端口选择你的飞控端口然后点击连接,点击后再点击check,之后弹出你的电调信息

第四步点击Flash blheli,弹出刷写窗口后点击OK,然后弹出警示窗口,再点击OK,后面三个电调全部按照此步骤刷写。

                                                  然后进入BF地面站界面
第一步确认飞控固件版本和地面站版本,使用最新的,以免出现BUG

第二步选择一个BEEPER蜂蜜器模式

第三步输入代码,set beeper_dshot_beacon_tone=5

最后一位数值可以设置为0-5,数值越大则电机震动越大。

点击ENTER键,然后再输入save,再点击ENTER键保存。

然后所有设置成功。

网友:
实用啊,可以告别蜂鸣器了

网友A:
电机蜂鸣的原理是什么?对电机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蜂鸣的原理是什么?对电机有影响吗?

原理也就是利用电机震动,我的话还是尽量推荐大家使用蜂鸣器来使用。

网友B:
请问,我们平时上电后的滴滴声是谁发出来的,这个声音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平时上电后的滴滴声是谁发出来的,这个声音能用吗?

你是说蜂鸣器的滴滴声还是上电后的电机自检声音,上电后的蜂鸣器滴滴滴没有,只有通过BEEPER的开关才能打开这个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蜂鸣器的滴滴声还是上电后的电机自检声音,上电后的蜂鸣器滴滴滴没有,只有通过BEEPER的开关才能打 ...

我是说上电的自检声音,固定翼没有飞控也有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上电的自检声音,固定翼没有飞控也有的声音。

上电的自检声音还有。

网友:
能修改启动声音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能作为蜂鸣器烧掉以后的临时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上电的自检声音,固定翼没有飞控也有的声音。

电调上电无刷电机震动就可以滴滴响了,有兴趣让电机唱首歌都可以。

楼主:
对啊,最好是32位的电调,可以编程音乐

楼主:
可以更换电机自检的音乐,但是现在普通BLs电调只能4种,32位的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上电的自检声音,固定翼没有飞控也有的声音。

固定翼上电自检声音就是电机发出来的。四轴的电调一般默认把开机自检声音关掉,这个帖子就是教你怎么用电调驱动电机发声来代替蜂鸣器。

网友C:
在配置页面直接把这个信标打亮即可,声音强度1-5可选,不必输入命令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配置页面直接把这个信标打亮即可,声音强度1-5可选,不必输入命令那么复杂。

这个也可以

网友D:
兄弟昨天试了这很实用,看他们有的视屏里有音乐自检声音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搞教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昨天试了这很实用,看他们有的视屏里有音乐自检声音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搞教程呀

好的,等一会儿搞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昨天试了这很实用,看他们有的视屏里有音乐自检声音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希望搞教程呀

你电调是不是32位的?

网友E:
是通过飞控刷电调吗,3.1.7版固件行不行,我的怎么刷不了电调,连不上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通过飞控刷电调吗,3.1.7版固件行不行,我的怎么刷不了电调,连不上电调

用最新版本的固件和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通过飞控刷电调吗,3.1.7版固件行不行,我的怎么刷不了电调,连不上电调

电调支持blheli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电调是不是32位的?

不是32位

网友:
楼主好人啊!顶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调支持blheli吗?

用  EFM8BB21F16G 这种芯片 ,支持DSHOT6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EFM8BB21F16G 这种芯片 ,支持DSHOT600

不懂这个芯片,支持DSHOT不一定支持BL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懂这个芯片,支持DSHOT不一定支持BL

不支持BL的那个软件不能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支持BL的那个软件不能刷么

目前我知道的是这样。

网友F:
谢谢哦,你也是用的飞盈佳乐的飞塔么?我之前搜过相关帖子,没有搜到,建议你把题目改成“”“蜂鸣器”“”“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哦,你也是用的飞盈佳乐的飞塔么?我之前搜过相关帖子,没有搜到,建议你把题目改成“”“蜂鸣器”“” ...

不懂你的意思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你的意思呢?

1.你的电调是集成的飞塔电调不?我现在有架穿越机是用的飞盈佳乐的30A飞塔,想用BF3.3的这个功能,结果刷新的新固件后,开了那个功能没反应,还是没法用电机做BB响。
2.你的帖子名称是“蜂器”,别人搜关键字会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的电调是集成的飞塔电调不?我现在有架穿越机是用的飞盈佳乐的30A飞塔,想用BF3.3的这个功能,结果刷 ...

看你的是390塔还是S塔,S塔的话支持blheli,所以S塔可以,而390不行,谢谢提醒,我改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是390塔还是S塔,S塔的话支持blheli,所以S塔可以,而390不行,谢谢提醒,我改一下。

还有DSHOT

网友G(2018-08-31):
怀疑对电机有影响,开dshot信标边上有提醒的,估计不能长时间使用,有可能导致电机发热,尤其是丢机后作为寻机工具,感觉也会加速电池耗电的。我只是通过bl把上电自检的音量开大了一些,没有使用dshot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怀疑对电机有影响,开dshot信标边上有提醒的,估计不能长时间使用,有可能导致电机发热,尤其是丢机后作为 ...

对电机是肯定会有影响的,毕竟是那么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