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降落教学

楼主(2018-03-12):
其实就是模拟器随便飞着玩玩,请高手指教,新手可以学下,哈哈。七架飞机左右边共14次降落(美国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0OTEwMzY3Ng==.html?spm=a2h0k.8191393.bodydiv.5!2~5!4~A&from=s7.8-1.2

网友A:
学习了,设置的一直可见地面?要这样练习?难怪老找不到北,上天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设置的一直可见地面?要这样练习?难怪老找不到北,上天就不知道飞哪去了,

对的哈

网友B:
设置可见地面这个选项在哪?我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可见地面这个选项在哪?我一直没找到…

在摄像机里面勾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摄像机里面勾选

系统设置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设置里面么?

摄像机视角

网友C:
这视频里的右手是控制哪两个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视频里的右手是控制哪两个部份?

升降和副翼

网友D:
全是在身前降落?应在身前降还是身后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在身前降落?应在身前降还是身后降?

一般身前降落,转着飞到身后容易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