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d10刷固件后能用dsm的接收吗?

楼主(2018-03-12):
买了套机炸了还好只是天线断了  浆叶断了!  所以为了好好练练  买一架空心杯带图传的!但是没有华科尔的接收机  只有dsm的  我想确定一下刷了以后能用不?

楼主:
为什么模拟器我已经飞起来没问题  实际上手  出去一圈回来就炸了起飞没问题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有区别的

是吧!!我现在就想着搞架空心杯在家练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我现在就想着搞架空心杯在家练练

把控改装吧,神控?我准备收一个华控呢,没遇到。万能的神控

网友B:
D10刷控后百分百能用DSM2或DSMX与地平线接收对频。高频头是一样的。但要注意,对频后一通道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刷控后百分百能用DSM2或DSMX与地平线接收对频。高频头是一样的。但要注意,对频后一通道是油门。

哦  这个可以设置解决吗??f3飞控  我还不懂  刷了suv的固件了  这样还能对频华科尔原来的飞机接受吗  完全不会设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可以设置解决吗??f3飞控  我还不懂  刷了suv的固件了  这样还能对频华科尔原来的飞机接受吗   ...

华科尔与地平线是使用同个型号高频头,只是制式不一样而已,通过选择协议来实现控制哪种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与地平线是使用同个型号高频头,只是制式不一样而已,通过选择协议来实现控制哪种机子

好的  谢谢  我买了架  空心杯 在家练习  可怜我250直接炸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买了架  空心杯 在家练习  可怜我250直接炸鸡了

哪有不炸机就学会的?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炸炸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不炸机就学会的?大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炸炸更健康

嗯  刷了suv的固件  模拟器连接不上了感觉飞机比车复杂好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刷了suv的固件  模拟器连接不上了感觉飞机比车复杂好多!

要调到ppm模式才能玩模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刷了suv的固件  模拟器连接不上了感觉飞机比车复杂好多!

这个当然比车复杂,如果是直升机那更复杂更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到ppm模式才能玩模拟器

何为ppm!小白中的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为ppm!小白中的小白

ppm好像是模拟信号输出,你没调到那怎么会有输出反应呢?你都在某协议下不会输出模拟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当然比车复杂,如果是直升机那更复杂更难控

我就是想玩玩 穿越机  跳楼的感觉  华科尔的250pro可以gps模式  定点定高  也可以手动  所以我能直接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玩玩 穿越机  跳楼的感觉  华科尔的250pro可以gps模式  定点定高  也可以手动  所以我能直接飞起 ...

那就可以了阿,本自带功能都好飞很多,刷固件后需在协议那调到ppm模式才能模拟,原厂系统直接模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可以设置解决吗??f3飞控  我还不懂  刷了suv的固件了  这样还能对频华科尔原来的飞机接受吗   ...

坛内有介绍,你自已找找。不行搜。这种介绍很全面。
不存在你想的刷完固件能对DSM2或DSMX而不能对DEVO(华科尔)的现象。

网友:
有个射频设置里面能选PPM DEVO DSM 玩模拟器选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