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四个电机,有一个电机在油门拉到高速时就不转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8-03-12):
cc3d飞控,qav250,排除校准的问题,难道是分电板虚焊了,纠结啊,调了好久都这样,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电调保护了吧,调换出问题电调与无问题电调位置,看是否与电调相关,调换电机位置,看是否与电机相关。
如果换位之后依然是同一个位置出问题,考虑更换飞控,要是分电板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停转之后再也转不起来才对。

网友B:
电调行程有问题。重新校准一下所有电调。现在很多BL固件不用校准但是在接电调刷固件的过程中就自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行程有问题。重新校准一下所有电调。现在很多BL固件不用校准但是在接电调刷固件的过程中就自动有问题了 ...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的,之前就是考虑这个,但不是

网友C:
我的有个电调接3s没问题,接4s一推油门就重启,所以你可以换个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个电调接3s没问题,接4s一推油门就重启,所以你可以换个电调试试

那个电调换了的,刚新买的电调,新的,保证不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保护了吧,调换出问题电调与无问题电调位置,看是否与电调相关,调换电机位置,看是否与电机相关。
如 ...

谢谢,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电调换了的,刚新买的电调,新的,保证不是电调的问题

那就只能一样一样的换来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一样一样的换来排除了

是的,好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