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车辆] 再来粗齿锯

楼主(2018-03-12):
之前做了一辆很多地方不满意,这次吸取经验教训再来一个,争取成功,计划的是双速,高速30码左右,低速用来充当攀爬,重量争取20斤内,使用双流波箱775级别4S电池

楼主:
用木头做了一个模具来搞防滚架,用的不锈钢管

网友:
前排占位

网友A:
多细啊!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细啊!怎么焊接?

8毫米毛细管,氩弧焊或者锡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8毫米毛细管,氩弧焊或者锡焊

氩弧焊好些!锡焊没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好些!锡焊没强度

是呀,我正在考虑买焊机呢,街上人家都不愿意焊

楼主:
小进度,驱动轮减重加固定螺丝窗口

楼主:
同城一个160A氩弧焊机全套带钢瓶500块,但是一个焊不锈钢门窗的朋友说160有点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城一个160A氩弧焊机全套带钢瓶500块,但是一个焊不锈钢门窗的朋友说160有点小了……

做模型 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模型 不小了

今天下午就去拿回来,然后开始练电焊技术

楼主:
今天抽空把进度推进一下

楼主:
摆臂和从动轮也出炉了

楼主:
又进步了一点

楼主:
再接再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就去拿回来,然后开始练电焊技术

氩弧焊比手工电弧焊易于掌握  但要注意防护 其紫外线强度是手工电弧焊的5-30倍左右 不可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比手工电弧焊易于掌握  但要注意防护 其紫外线强度是手工电弧焊的5-30倍左右 不可忽视

我全副武装干活的,谢谢提醒

楼主:
焊的丑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