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ingF3刷Betaflight3.3.0心得

楼主(2018-03-12):
最近刷Betaflight3.3.0.每次配置好.遙控器打開.LOAD為100.造成無法解鎖.原因在我用PWM接受機需多線連接.後來用PWM轉PPM單線方法.由於PPM只能IO1 CH3系統.不能接UART3.因為是給SBUS使用.經過一番.終於可以解鎖飛行.非常好飛.SpacingF3飛控只能4K.因為陀螺儀為6050.希望對其他飛友有幫助.

网友A:
3.30不能解锁的条件多了,有次最大解锁倾角设置为0也解锁不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能解锁,3.1。7以下正常,以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0不能解锁的条件多了,有次最大解锁倾角设置为0也解锁不了

设置180度

楼主:
SpacingF3刷Betaflight3.3.0在PWM接受機.無法使用.常造成CPU為100.開發的人已經了解.建議幫助測試3.4.0在PWM系統下是否能夠解鎖.先感謝願意協助飛友.
注:下載最新的測試版:https//ci.betaflight.tech/job/Betaflight/lastBuild/artifact/o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