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500 使用k8出现怪问题请大家帮忙多谢!

楼主(2018-03-12):
飞跃500 使用k8出现怪问题,斜盘舵机是mks  ds1210 ,黄K8接上后,三个斜盘舵机前两个就是副翼方向都不动,就向没有通电一样的手可以搬的动,检查其它没有发现问题,我怀疑K8有问题换了一个,这个是一台450服役的蓝色K8,起出换上挺好就开始内部参数调整,全部结束断开电脑连接线后,重新启动后发现和以前黄K8一样了,接上电脑就行断开电脑连接线就不行了,不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有就是不插上这两个舵机启动自检完成后在插舵机可以,插上这两个舵机启动后就不行了,分别互换舵机就是这两个位置不行,不是舵机坏,实在不知道查哪里了。请教大家帮忙指教,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
上视频估计更好理解

网友:
舵机模式在陀螺仪里面要设置,模拟或者数字选项,设置不对会烧坏舵机的,我烧坏两个银燕舵机了

网友:
没用的kbar,帮顶了

网友:
估计是楼上所说,不过建议看一下是不是舵机的问题,虽说mks质量不错,但也有坏的可能的

网友:
用的什么电调?是不是供电的问题?我曾经因为供电出现过你的你这样子

网友A:
还有1210是标舵你供电很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1210是标舵你供电很有可能有问题

我用的是好硬100v3,我试过了我用一个单独好硬白金40的供电,问题还是有。

网友:
换其它舵机试吧,感觉是陀螺仪有点不认舵机。

网友:
接收机的连线方式有没有设定正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好硬100v3,我试过了我用一个单独好硬白金40的供电,问题还是有。

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这个1210和K8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这个1210和K8有兼容性问题

不对,你我用铂金40A单独供电还是供电不足呀,你找个单独的大BEC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好硬100v3,我试过了我用一个单独好硬白金40的供电,问题还是有。

网友:
我遇过供电电压不足的问题,接收机标示6V,故障类似你的情形,先拔后插或是先插再通电就能正常,BEC供电升到7.4V以后就一切正常了,用了大半年也没事。

网友:
在kbar调参软件重新设置舵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