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6充电器给双电池组充电问题,

楼主(2018-03-12):
请教!B6充电器给双电池组充电问题,
B6显示充电2000的话代表 每个电池各充了2000?还是两个电池加起来总共才充了2000?

网友A:
总共2000,但这东西也就是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共2000,但这东西也就是个大概

确实不准啊,我两个5000的电池,总共才充进4000多

网友:
电池正常使用也就放出来一半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准啊,我两个5000的电池,总共才充进4000多

5000是指 从满电放到2.5V的容量

网友:
电池放到3.85左右还有50%的电量

网友(2018-07-11):
但这东西也就是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