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qav250,四个电机,带桨时,有一个电机油门高速不转,但是桨拆了就是正常的

楼主(2018-03-12):
cc3d飞控,qav250,排除校准的问题,难道是分电板虚焊了,纠结啊,调了好久都这样,有人知道吗,刚刚试了试,拆了桨,电机空转的时候没有问题

楼主:
就是图片最下面这个电机,我怀疑是不是电机坏了

网友A:
对调一下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一下电机呀,

我拆了桨是正常的,刚刚对调了下飞控1,3号口,还是那个位置有问题,证明飞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调一下电机呀,

电机不好对调,焊起来很麻烦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

网友:
要练习焊接呀,这是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调或者电机

一开始怀疑电调,所以电调是刚刚买的,新的

网友A:
那就是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机了

但是我想不明白原理,电机是怎么了,为什么空转正常,为什么带桨后低速正常,高速不转

网友:
局部短路,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摸摸电机温度

网友:
电机缺相,或者有一路的漆包线断了一根或者2根

网友:
不能只心思哦,对调电机,再对调电调,感觉好像是电调问题。

网友:
电机问题吧,

楼主:
知道了,电机坏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