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 原厂X6控 Sub. Trim菜单问题

楼主(2018-03-12):
伟力K120 原厂X6控 Sub. Trim对应的是哪个通道的微调?飞机感度65的条件下,老是往右和后方偏飞。想在通过微调矫正,试了半天一点也没整明白这几个通道对应的关系。

网友:
我的感度25

楼主:
你飞的是3d,我目前飞不了,技术不到呢

网友A:
感度在65是6G自稳模式,你调了也没有用,因为机子是自平的;SUB中立点微调我只有在调舵臂基准点(螺距0度,舵臂90度)的时侯用,不考虑起飞后的问题,斜盘以上的角度不考虑,因为我不知道陀螺仪在想什么,飞行没有问题就行。
我是舵臂90度,三根拉杆等长,斜盘上下置中(螺距0度),这样调了几次,飞了200电左右,基本没发生过问题。
机子下来后就没见过十字盘是正的,中心余量很大,打完舵后十字盘只回中一段距离,不会回到中心点,不过左右的余量是对称的,螺距越高余量越大,你可以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在65是6G自稳模式,你调了也没有用,因为机子是自平的;SUB中立点微调我只有在调舵臂基准点(螺距0度, ...

原来这么回事,我说怎么调都没用呢。现在感度不敢放到50以下,放一次炸一次,有一次想试下感度25,刚一离地一点就炸了。太打击信心了,还是先6g自稳飞段时间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么回事,我说怎么调都没用呢。现在感度不敢放到50以下,放一次炸一次,有一次想试下感度25,刚一离 ...

直接3D吧,6G其实也不好控制,我飞了3D飞6G,都是差点炸鸡

网友:
建议直接上3D

网友:
再调的好,起飞都会有位移的有很多因素的气流,陀螺修正,风,机械等等。飞那个模式起飞后都要不停的修正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