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F4飞控三轴模式怎么设置舵机通道?

楼主(2018-03-12):
请问下大神 我用F4飞控配合卫星接收的 电机电调测试正常。F4飞控设置Y3模式 123为电机通道4舵机 现在只有电机转,舵机4通道没有反应,确认舵机没问题,搜过帖子说是需要更改舵机通道参数什么的才能控制舵机,不知道怎么改,请大神给看看!

网友(2018-04-23):
这个我也不了解,不过可以帮你顶一下

网友A(2018-09-12):
舵机要独立供电。飞控电流太小 带不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要独立供电。飞控电流太小 带不动舵机

弄好了 舵机不需要独立供电 我是把固件升级到最新 然后指定一个电机位置号改成舵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舵机不需要独立供电 我是把固件升级到最新 然后指定一个电机位置号改成舵机就可以了!

嗯嗯。这样省事。不用改线。

网友B(2019-01-12):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舵机不需要独立供电 我是把固件升级到最新 然后指定一个电机位置号改成舵机就可以了!

您好,也也是碰到相同问题,但找不到舵机的设置。舵机也不知道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也也是碰到相同问题,但找不到舵机的设置。舵机也不知道接哪里?

舵机接5 或者6通道 接到四上不行 不知为什么   然后在CL里面输入resource  查看一下那个是电机的端口  betaflight的舵机必须用resource命令进行重新分配,用法大概是resource Motor X none  释放电机占用的端口
resource Servo X xx    为舵机分配端口

先这样你试试  前三个电机端口别动 释放四或者5的改为舵机 具体我也忘记了 你自己试试吧   成功的话 如果起飞打转就是舵机反向了 需要打开软件的高级选项 里面有个舵机的选项  最后那个是设置正反的 不过具体哪个舵机就要自己试验了  或者都改了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接5 或者6通道 接到四上不行 不知为什么   然后在CL里面输入resource  查看一下那个是电机的端口  [/ ...

太感谢,我明天试试。想用泡沫做个简易的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我明天试试。想用泡沫做个简易的三轴。

你这太容易变形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太容易变形了吧

会的,用东西加固,就是实验一下,掌握技术就可以了。能否加一下微信?我的微信,418026337.叫我Sam 就可以了,很多东西想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的,用东西加固,就是实验一下,掌握技术就可以了。能否加一下微信?我的微信,418026337.叫我Sam 就可 ...

我也是一知半解 比较忙 平时不怎么聊微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一知半解 比较忙 平时不怎么聊微信!

没关系,我今天试了一下,不太熟cli指令,是否是用pwm5或者6作为舵机输出?我的4通道从面板上看到能控制云台舵机,但不知道如何接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我今天试了一下,不太熟cli指令,是否是用pwm5或者6作为舵机输出?我的4通道从面板上看到能控制 ...

你看下我给你发的那个指令先找到motor5释放端口,再把释放的端口设置为舵机s1 舵机插到飞控5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给你发的那个指令先找到motor5释放端口,再把释放的端口设置为舵机s1 舵机插到飞控5通道

好的,我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
成功改了端口,很感谢

网友B:
就差舵机方向,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差舵机方向,看看是否正确?

舵机方向和你打摇杆的方向是反向的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方向和你打摇杆的方向是反向的就对了

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四通道的方向舵是控制舵机的摆动,摇杆与转动方向相反才是正确?如果不是,如何取反?
2.打副翼,即是二通道。飞行器是否会倾侧?也就是前面两个电机会有转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四通道的方向舵是控制舵机的摆动,摇杆与转动方向相反才是正确?如果不是,如何取反 ...

舵机是插在你释放的那个通道上  方向反了的话 BF软件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 打开后 左边就会出现一个舵机的选项  在设置页面最右边的那个选项是设置反向的 不过会有好多的舵机 你可以一个一个试验 或者都设置成反向 反正只有一个舵机 不会影响别的!
没注意有没有速度差 理论上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插在你释放的那个通道上  方向反了的话 BF软件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 打开后 左边就会出现一个舵机的 ...

收到,我明天试一试,十分感谢您的指导。还要加固一下底座。今天发现很软。杜邦线的接口有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插在你释放的那个通道上  方向反了的话 BF软件右上角有个高级模式 打开后 左边就会出现一个舵机的 ...

收到,十分感谢!

网友:
神器,我觉得你可以用筷子做应该更扎实

网友(2020-01-07):
引用 楼主:
舵机接5 或者6通道 接到四上不行 不知为什么   然后在CL里面输入resource  查看一下那个是电机的端口  [/ ...

resource Servo X xx 输入这个命令提示解析错误我是这样输入resource Servo 3 xx    是不是格式错了呢

网友C:
楼主,起飞自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起飞自旋怎么解决的?

自旋应该是舵机动作反向了。把地面站的右上角那个高级选项打开 会多出现一个舵机的选项 就左面那一排竖着的  舵机选项里最后一个应该是设置舵机反向  记得不太清了 你找找!就是一个页面显示SERVO的 横竖都有好多小方块可以打勾的一个界面我记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旋应该是舵机动作反向了。把地面站的右上角那个高级选项打开 会多出现一个舵机的选项 就左面那一排竖着 ...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D(2020-11-18):
引用 网友C:
谢谢,已经搞好了。

你这个舵机是干嘛用的, 是用来:制件收放脚架?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舵机是干嘛用的, 是用来:制件收放脚架?

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