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申。 请教单桨偏航的问题

楼主(2018-03-12):
八年前制作的谢尔申!请教大神单桨怎么解决船体顺者桨的方向

楼主:
手机客户端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
轴效应 改共轴双浆

网友:
加水刀会不会好点

网友:
单个螺旋桨的船都是要修正反扭角的。一般情况如果只是偏航,船身不倾斜,就稍微修正一点船舵的角度,或者在遥控器上微调。如果船身倾斜得厉害,那就是螺旋桨大了,换小一点的桨,然后再从相反方向修舵角或者在遥控器上微调,直到船跑直线为止。当然,如果效果不佳,那就换双桨吧。

网友:
由于螺旋桨的反扭矩,单桨航行时肯定有侧倾现象,谁然可以修正,但比较有限。改双桨相互抵消反扭矩就没有侧倾现象了。

网友:
修改配重,反方向布置电池组等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