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ASP25A发动机活塞拆不下来,求救!

楼主(2018-03-13):
想换轴承。就这个25发动机有些别扭。
上止点,没量了,连杆和曲柄就还差那么一点,就是退不出来。记得以前也没拆下来过。
什么原因?

求救,谁知道怎么拆?

网友:
先把缸套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八个字节

网友:
轴套抽出来,热风枪加热一下活塞,也有可能连杆锈死在连杆销柱上

网友:
不用怀疑  连杆和活塞销锈住了 放水里煮下  或者喷点WD40 加热下  摇晃几下  就出来了

楼主:
楼上说的都不是!

没锈,在轴上可以轻松窜动,再有2mm就出来了,为什么就是没量了。
缸套早拿下来了。

怀疑是轴承没压到底?拿桌钳使劲顶了,拿拉马使劲顶了,顶不动了。

有人拆下来过吗?

楼主:
记得以前有人说过拆不下来,不是专门发的帖。太早了,当时还不需要换轴承,没相信。

网友A:
你把曲柄转到下止点试试,还拿不下来你看看连杆在活塞销是否能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曲柄转到下止点试试,还拿不下来你看看连杆在活塞销是否能窜动,

除了上止点允许窜动外,其它位置有糟(就这25级有),不允许窜动。
活塞柱销那里不允许0.5mm以上的窜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时候活塞方向反了。能装进应该就能取出来,加热后用绳子栓住连杆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时候活塞方向反了。能装进应该就能取出来,加热后用绳子栓住连杆拉。

谢谢!

套上电线,拉出来了。

楞拉。

网友:
是不是曲轴往外窜了····

楼主:
原因是,柱销和连杆那里涸住了。
拿下锁簧,用细六角批头从细眼里把柱销顶出来,重新清理润滑。可以窜动约4mm的量了。

再次装回去,无比畅快。

谢谢楼上所有同学!
上帝永远伴随着你们,永远祝福你们,一生平安!

网友:
进来学习 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上止点允许窜动外,其它位置有糟(就这25级有),不允许窜动。
活塞柱销那里不允许0.5mm以上的窜动 ...

我说的意思是把活塞转到下止点空间是不是会大些,因为把缸套抽出后会漏出换气道,你看看能不能利用换气道空间再把活塞往边上再靠一靠,连杆和曲轴往外取还差一点点时,你再看看活塞能不能轻轻旋转动,如能旋转你就旋转使连杆铜套一边翘起和曲轴离开一小缝这时再向离缝方向转转曲轴柄使其离开连杆铜套。旋转活塞和旋转曲轴要互相协调好,要左右轻轻的转,千万不要硬来,它吃软不吃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意思是把活塞转到下止点空间是不是会大些,因为把缸套抽出后会漏出换气道,你看看能不能利用换气道 ...

下止点连杆被限制在糟里。就是正常时,也不允许从那里往外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止点连杆被限制在糟里。就是正常时,也不允许从那里往外拿。

按我说的方法躲开下止点限位槽也就是曲轴箱左右两侧试试,上止点再试试,你镀铬黄铜缸套必须先取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说的方法躲开下止点限位槽也就是曲轴箱左右两侧试试,上止点再试试,你镀铬黄铜缸套必须先取出来了吗 ...

缸套是取出来的,保养过,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

你说的那点是对的。“连杆在柱销能不能窜动?”当时不能窜动,现在修复了,窜动量很大,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下连杆。这要求总共要有5mm的窜动量啊。包括柱销和缸套拿掉后的活塞晃量和连杆在柱销里的窜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缸套是取出来的,保养过,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

你说的那点是对的。“连杆在柱销能不能窜动?”当时 ...

是的,连杆在活塞销上是可以窜动的,你当时窜动不了可能是活塞销上有油渍,你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能窜动时就可以取下连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缸套是取出来的,保养过,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

你说的那点是对的。“连杆在柱销能不能窜动?”当时 ...

所以我问你缸套先取下来了没有,光靠连杆在活塞销上窜动量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问你缸套先取下来了没有,光靠连杆在活塞销上窜动量是不够的

每一个提示都是很关键的。

柱销处+绳拉法=病根+方法。

你说的另一个“金蝉脱壳”法,有点难度,不过也是一种思路,哈。

网友:
是不是曲轴后移了,,,往前面敲到位后,连杆应该很好就取下来了。

网友:
直接锤子按地上敲,我有两台三叶的机器,放两年里边都生锈了,我硬是用锤子敲出来的,现在还在飞

网友(2019-09-17):
拆下缸盖把缸套抽出,活塞在机匣内就有活动余地了,就很容易与曲轴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