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机请教】由朋友发来组机配置想开去

楼主(2018-03-13):
朋友想组飞机,给我发了个配置,

DYS的飞控
致盈2205电机
乐天 4 in1 40电调
乾丰5152桨
Fox的图传
Fox宝塔天线
雨燕2
架子210 H的
格式1550mah 4s 95c

个人:
1、电池,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用95c,(针对他的配置);
2、乾丰桨是不是桨距台大,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3、电机可以升级成致盈2306,2400?或者STD2306?或者乾丰的2407 2700?
问题:
1、中特威的电机怎么样?我没使用过。
2、 乾丰桨5152没用过,所以用什么样的电机和他感觉动力更线性?

配置

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

网友B:
电机建议换成2306 2400kv。
电调可以换成乐天BLHeli_32 40A,不换也关系不大。
感觉你朋友对价格应该不是很敏感,摄像头可以考虑Eagle 2

网友C:
摄像头用FOX 弹弓吧、电机致盈或银燕2306吧,欧姆威的600MW图传我用着不错,电调四合一的坏一个算全坏,成本高,还是好盈DHOST1200的上4个,飞控觉得MATEK F4不错,其它可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建议换成2306 2400kv。
电调可以换成乐天BLHeli_32 40A,不换也关系不大。
感觉你朋友对价格应该不是 ...

我问过他,关于价格,他也迷糊,价格差不多就要贵的了。电机方面2204都淘汰了。所以就扔上来问问大家伙了。其实这东西千变万化同时也就那几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用FOX 弹弓吧、电机致盈或银燕2306吧,欧姆威的600MW图传我用着不错,电调四合一的坏一个算全坏,成 ...

朋友说的是,电调现在我还在坚持4个电调,对四合一不感冒。也感觉不出来差距。可能自己菜。 他自己做了机架,可能是中心区域要封闭一些,机臂没有空间,他就理所当然的去想四合一了。可能是这样。多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建议换成2306 2400kv。
电调可以换成乐天BLHeli_32 40A,不换也关系不大。
感觉你朋友对价格应该不是 ...

摄像头我觉着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鹰2我没用过,国外还有个蜗牛摄像头,我看各有一定侧重。鹰2的逆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我觉着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鹰2我没用过,国外还有个蜗牛摄像头,我看各有一定侧重。鹰2的逆光怎 ...

看国外网友的测试,Eagle 2(不是pro)基本是目前各种摄像头里最好的。楼上朋友提到的Predator也是个可以考虑的选择,虽然逆光不如Eagle 2,但是画面色彩质感都更好,能保留更多细节,而且延迟特别小。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电机推荐银燕的2306和2207或者致盈的升级电机GTS2306,桨叶推荐Dalprop 5046 HQ5043 银燕的AVAN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