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飞控板载5V微型电池,保证主电没有还能用BB迅机。

楼主(2018-03-13):
今天飞穿越的时候炸鸡在草丛里面,因为电池飞脱,BB响失去作用,要是飞控板上能带一个微型电池,就像电脑的UPS一样自动供电该多好。抛砖引玉,大家看看如何?

网友A:
bb响通过平衡头 固定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通过平衡头 固定在电池

那样的BB响要等没电了才能响啊

网友B:
那岂不是会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岂不是会很重?

所以要微型电池啊,几百ma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BB响要等没电了才能响啊

好高的要求。再帮个微型接收机在电池上 ,专门控制bb

网友:
约100mAh的2S通过7805稳压后插多余的电调口供电就是了

网友:
我都是炸坏BB响,电池都还没脱,不如加强一下电池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