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刚玩四轴 求大神

楼主(2018-03-14):
我买了一套四轴的F330 , 现在组装好了, 店家送的是QQ飞控,    听说QQ飞控不好飞 ,所以我想换个飞控

我用的遥控器是E7S的 , 又在店家买了个SBUS的接收器,   目前是插在QQ飞控上,  可以飞 但是很不稳定

现在问题是看上CC3D 和F3飞控
CC3D 目前的支持SBUS 接口吗 ?    CC3D的飞控供电直接用电调供电? 我不太懂  因为QQ飞控和我的SBUS接收器都是直接电调供电的
F3 好像必须从新买个分电板    但是我看分电板说的好像是3S电池  实际输出要少1-2V,是不是满点的话电池用不完就会提示没电了?
  我F330 应该不飞穿越    ,估计是飞航拍

这CC3D 和F3 飞控哪个好点,稳定点。 功能其实只需要返航{怕飞远了回不来了} 定高,悬停, 就可以了!

有没有大神对这2款飞控比较了解的  可以有偿的手把手的帮忙调试下!谢谢了!

楼主:
遥控器就是这样的!! 买的时候 还买了带自稳 定高 和GPS的     只能飞固定翼!

网友:
不熟,帮顶。不过这两个飞控飞穿越的多。要想返航还得有gps

网友:
推荐换个pixhawk或者naza lite,全套500左右

网友:
最差也得F3飞控
什么QQ飞控 NAZE32 CC3D 都不要再考虑了

网友A:
想返航、定高等加航拍最好得有OSD,省心的话入一套大疆无人机,但事后维护要贵,如果就是玩玩的话那还是F4,因为自带OSD,刷INAV固件加上GPS就可以初步实现你的要求了,也可以穿越,但自己就要折腾了。不带原生OSD的F3和CC3D、NAZE32等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返航、定高等加航拍最好得有OSD,省心的话入一套大疆无人机,但事后维护要贵,如果就是玩玩的话那还是F4 ...

只是近距离航拍!  不飞远的话OSD 有什么用??我就用的山狗拍的  不是图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近距离航拍!  不飞远的话OSD 有什么用??我就用的山狗拍的  不是图传

我就不信你永远不想飞高飞远,即使是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信你永远不想飞高飞远,即使是现在

现在都飞不起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