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 v3.3.0 RC1~RC3+正式版 更新说明

楼主(2018-03-14):
重要这是预览版固件,用来测试和发现bug,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正和精细调整。请小心谨慎的使用。并且在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issues给出你的反馈,非常感谢。固件更新的重要说明
  • 这个版本增加了起飞防暴走功能,当飞控解锁的时候,飞控会检测飞机状态,如果发生电机反转,桨装错,或者电机顺序不正确的话。这个功能会及时的上锁飞机,来阻止飞机不受控制的加速翻转或者全油飞走。即使在没有装桨的时候,如果飞控检测到解锁以后油门迅速达到了全油门输出,飞控也会马上上锁。如果你的飞机在解锁以后马上意外的上锁了,使用下面的参数配置。
  • (runaway_takeoff_threshold, runaway_takeoff_activate_delay, 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delay, 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throttle_percent) 来调整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正常使用,请把你配置过程反馈给我们。
  • AK8963指南针的指向已经变更,为了保持和MPU9250陀螺仪/加速度计/指南针芯片的一致性。如果你使用了外置的AK8963,请务必确认指南针的朝向是正确的,如果有错误,请使用align_mag来校准正确的方向。
  • 现在如果飞控是用USB连接在调参软件的状态下,飞控是无法解锁的。当飞机接通电池,连上调参软件仅仅只是为了调试接收机或者各个模式开关的话,锁定飞控可以防止飞机意外解锁造成的事故。现在如果你一定要测试解锁开关的话,需要进入电机配置界面,激活“电机测试模式”(必须卸桨!),就可以解锁飞机了。
    //这个也是保护新手的体现,看了一下开发者的讨论,很大意见是认为这真的没必要(米克勒都说了,难道我要用大大的字在软件上面把各种注意事项写一遍么……客户会犯的错误可能有上千种啊),但是后来还是加入到软件功能里面去了,看来还是安全第一啊。

  • 现在sbus_inversion参数已经变更为 serialrx_inverted,它的作用方式也变更如下:
    现在这个参数作用于所有的接收机协议,而不仅仅是sbus,这意味着无论串口是处于正常的(反相关),还是反相的(打开反相),“off”就代表关闭了除sbus以外所有接收机的反相信号,(例如off的时候,sbus信号是反相的,其余所有接收机信号不反相),“on”就代表这个端口出了sbus以外,所有接收机信号都不反相(即on的时候,sbus是不反相的,其余接收机信号反相)。

主要功能
  • 新增了Frsky F.port通讯协议。
    //睿思凯的整合通讯协议,可以理解成用一根线同时双向传输Sbus和Smartport,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其余通讯速率啥的没有变化。
  • Spektrum现在可以控制图传
  • Spektrum 数传现在可以用来配置CMS
  • 新增了 Frsky 的X SPI 接收机协议
  • 新增了更快的Biquad RC 和FIR2 滤波器(类似卡尔曼的矩阵算法
    你需要1:206XX系列陀螺仪来开启32k采样率
               2:3.3.0固件(废话么)
               3:超频的F4(set cpu_overclock = on)不超频的F4开32k以后cpu占用率会达到100%有点太高了,超频以后会降低到70%上下。如果是F7肯定是妥妥的没问题了。

                  4:以及RS2K在RCgruop上发布的优化矩阵参数,后续详细再展开了。
                    还是先放个传送门吧: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73459&postcount=249
  • 新增了起飞防暴走功能。

重要功能
  • CMS菜单中增加了功率菜单
    //现在可以在OSD菜单里面调出各个功率选项了
  • 现在可以支持 Flysky 的SPI接收机协议
  • 现在所有的Dshot通道都增加TIM-UP 和DMAR用于计时通道。
  • 现在可以使用一个辅助通道来切换3D模式的油门反向。
    //貌似,这下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出来了……
  • 现在Dshot命令可以让飞机在失控落地的时候,启动电机bb叫。
    //这个功能太好了,现在我的飞机已经都放弃BB响了,之前版本在关掉遥控飞机进失控保护的时候,这时虽说飞控已经输出信号了,但是电机就是不叫。我测试过这个功能,有效。对于2205级别的电机,四个一起叫已经可以超过BB响了,对于1106这种小电机,声音还是没有BB大,但是减掉。 重量和体积还有麻烦事情,是时候丢了BB响了。
  • 现在优化了默认的OSD布局,“靠谱”。
    //这个非常好,默认的OSD只显示一个低电压报警,不是原来满屏的信息了
  • 所有的BF软件都内置了日期和时间。
    //为了以后的全面记录各个事情的时间做准备啊。
  • 增加了禁止解锁的MSP 命令
    //为了连着调参软件插着电池时候能够锁定飞控而做的准备工作。
  • 增加了对Spektrum 从主接收机读取的真RSSI信号和从附属接收机读取的伪RSSI信号的支持。
  • 只有当启用OSD信息提示的时候,才会在OSD上面显示。
  • OSD上显示的剩余飞行时间和电池电量关联。
    //新功能,如果你有电流计的话,飞控会计算出剩余飞行时间
  • 重新优化了MSP中对于RSSI值的设定。
  • 优化了SmartAudio的更新速率,使得噪声更低。
    //据说有些同学飞的时候图传会黑屏,这个功能优化过以后应该会有改善
  • 使用真实的dT来带入PID计算,而不是使用预设的值。
    //这一条,是要修改PID控制器的,不知道对于那些非常敏感的同学来说,会不会影响“手感”,这个目前看来会抑制抖动,但是会增加一点点延迟。这个影响的是算法,没法通过PID页面来变更的。
  • 飞行模式里面增加“与”的逻辑
    //另外增加了“VTX pit mode”,真是贴心啊贴心,设定成默认启动,然后和解锁相反,这样飞就不会没朋友了吧。
  • F7现在可以支持TCM 存储器
    //堆叠存储器,获得更大的容量
  • 现在支持北醒公司的 TFmini/TF02 激光雷达
    //这个激光雷达,是用来无人驾驶避障用的,无人驾驶车,机器人,飞行器上面用的……iNav已经支持了……话说北醒是一家中国公司哦。目前已经预留了接口,TFmini这个激光雷达很迷你,适合装在飞机上,看来未来Betaflight有可能支持自动驾驶和避障啊。
  • 现在你可以选择RaceFlight 的Rate系统
    //界面上还看不到,但是内部所有代码已经改好,未来可以兼容RF1,kiss的Rate系统,只是一个转换Rate值的公式哈,不能带来RF1和kiss的性能。
  • 支持KN(NRF24)SPI的接收机协议
    //看来不久以后Betaflight有望刷到玩具上面?
  • 现在Spektrum 可以通过数传知道图传的状态。
  • 将PINIOOBOX BOX添加到PINIO通用引脚输出映射器

支持新的飞控
  • 支持EachiWhoop
  • 支持Xracer F4
  • 支持 MatekF411 RX
    //Matek最近的活跃程度……太厉害了!

Betaflight v3.3.0 RC2 更新说明

安全更新:
  • 在使用反乌龟模式以后重新启用起飞防暴走功能。

bug修正:
  • Biquad RC+FIR2:现在你可以自己设定滤波器的切断频率
    //看了一下开发者对于卡尔曼算法的评论,目前真的还是在各种优化过程中,包括打开卡尔曼算法的方式,矩阵方程的Q值和R值,滤波器的切断频率……总之就是各种讨(互)论(怼)……
  • 在启用反乌龟模式的时候,禁用起飞防暴走功能。
  • 重新适配了Spectrum iX12的调参界面。
  • 修正优化了SPI的接收机协议
  • 在飞机连接调参软件的时候,短暂的禁用起飞防暴走功能,便于调试电机。
  • 把IOconfig 替换为IOconfig GPIOAF
  • 之前的版本允许用户使用make OPTIONS=USE_GYRO_FAST_KALMAN 来强制固件越过BiquiadRC+FIR2滤波器,强制使用卡尔曼滤波器。RC2版本中取消了这个命令。
  • 现在刷写新的固件以后,会强制把原有固件的参数清零,避免版本变更老参数引起的错误。
  • 现在3D模式禁用和3D模式启用改为一个通道控制
  • Matek F405 和F411现在可以通过 Use_clock来手动决定超频的幅度,192/216/240MHz可选。

飞控更新:
  • 修复了TINYBEE F3飞控的串口计数错误
  • 现在F3系列飞控,也可以使用BiquadRC+FIR2 滤波器(卡尔曼算法)
  • 禁用CLRacingF4 飞控的 DMAR功能。
  • MotoLab F4飞控启用了电调串口功能。
  • 修复了 AlienFlight F3 V1飞控LED不能工作的错误。

Betaflight v3.3.0 RC3 更新说明
安全更新:
  • 起飞防暴走功能现在加入了对陀螺仪速率的检查,以提高不装桨连接调参软件调试时的安全性
    //现在你连好电池,连着调参软件想试试电机的时候,如果飞控检查到你的横滚俯仰速率高于15°/秒,方向旋转速率高于50°/秒,会自动停桨上锁。这两个数值直接在程序里面,没有提供Cli命令可以修改。开发者认为高于这个数值的滚转率就是飞机出问题了,要上锁,这是针对一些初学者或者阴沟翻船的老手的保护。

  • 第二次尝试,使用过滤器来进行陀螺仪数据溢出测试,而不是使用陀螺仪的原始数据来进行陀螺仪数据溢出检查。
    //陀螺仪的最大检测滚转率一般是2000°/秒,现在以百分比来进行衡量,当陀螺仪的数据值超过满量程的97.5%则触发保护,并在陀螺仪数值的95%进行复位操作。对于2000°/秒的陀螺仪来说,分别是1950°/秒和1850°/秒。使用百分比模式也是为了兼容所有的陀螺仪。

bug修正:
  • PINIOBOX把boxID和permanentID分离了。
  • 修复了某些OSD的设定会导致飞机的名字被覆盖的问题。
  • 重新排布了上锁的先决条件,给予起飞防暴走功能更高的优先级权限。
  • 优化更新了Spektrum CMS 数传显示的功能。
    //因为Spektrum协议的关系,现在数传的速度只是略有提高,并且在这个优化以后,需要正确退出CMS,否则数传功能会失效。
  • 在主程序中移除了老的多余的陀螺仪低通滤波器生效代码。
  • 现在在OSD中,针对反乌龟模式启用的警告标识,以检测飞机的实际状态为准,而不是根据控上开关的指令。
  • 通过禁用未指定的覆盖层来优化LED灯的代码。
  • 修正了OSD的警告信息会覆盖掉右边的问题
  • 优化提升了F.port 协议的效率
    //在以前版本的某些情况下,F.port协议会导致CPU占用率异常偏高导致飞机抖的问题,同时要求接收机升级的最新一版的固件。
  • 修复了ICM20608G这个陀螺仪的命名
    //原来少加了一个G
  • 改变了链接程序脚本,以保证STMF72X处理器的SRAM2不被占用,并且不是RAM链接程序的一部分。
  • 在Spectrum 的RSSI 中,把‘fade’当做未初始化的警告。
  • 在飞机处于失控保护并上锁的前提下,禁用图传的低功率模式。
    //当然必须这样了,要不怎么找得到飞机……当然前提你的图传支持调参。
  • 修复了3D模式下,打开3D开关后油门的反向,和油门节流比例的问题。
  • 在起飞防暴走功能激活的情况下,禁用摄像头调参控制功能。
  • 在起飞防暴走功能激活的状态下,禁用打杆命令功能的处理。

飞控更新:
  • 修正了KISS CC的电机方向,保持和说明书一致。
    //kiss这个奇葩为了简单,顺序是X1234……
  • SPRacingF4EVO 使用ADC3引脚代替ADC1引脚。
  • KakuteF4飞控增加了字库和字库存储的时钟信号定义
  • YupiF4飞控添加了Kalman 滤波器。

Betaflight v3.3.0 正式版更新说明
安全更新:
  • 起飞防暴走功能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代码,并且增强了停用这个功能的逻辑。

bug修正:
  • 改变图传可以使用的功率标识
    //主要是为了解锁时,和失控保护时的图传功率控制。
  • 改变接收机的数据处理方式,便于周期性的更新飞控的解锁状态。
  • 修复了处理器温度反向的问题。
  • 增加了CLi命令行中,丢失的 osd_start_rtc_date_time 命令
  • 当陀螺仪低通滤波器设定为0的时候,PID的I值不会纳入PID计算的问题,这条主要是针对陀螺仪低通滤波器的修改。

飞控更新:
  • 大力F405飞控增加摄像头调参功能
  • 支持 FPV-model的BetaflightF7的新飞控
  • FFpikoblx飞控现在可以支持DMAR和改动后的led灯带。

楼主:
我通常会在微信公众号 smartfox 更新内容,论坛上的更新速度会慢一些

网友:
感谢楼主!没注意到这个防暴走功能。。之前一快速翻滚就不受控的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功能。。

楼主:
不是的,正常起飞1秒钟以后这个功能就会被禁用
你的快速翻滚,能否估计一下滚转率达到了多少?有没有超过2000°/秒

网友A:
升级后OSD基本全没有了,剩了个的电压报警还失效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飞塔集成MWOSD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OSD基本全没有了,剩了个的电压报警还失效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飞塔集成MWOSD的原因。

额,OSD在3.3.0版本之后,默认只显示低电压报警,其余都清屏了。
你集成的应该是BFOSD,如果集成的还是MWOSD的话应该不受影响。
电压显示的话,应该在电源设定里面检查一下电压检测信号来源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OSD在3.3.0版本之后,默认只显示低电压报警,其余都清屏了。
你集成的应该是BFOSD,如果集成的还是MW ...

开机显示MWOSD1.6 我也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显示MWOSD1.6 我也搞不懂了

看你啥飞控啦,如果显示是mwosd的话,那就是啦

网友(2020-04-04):
反馈问题
正常解锁起飞 如果悬停和慢慢加油门则没事
如果飞行中猛加油门就会滚转 类似于一侧电机突然停掉 屏幕显示RUNAWAY
飞控型号是PLAY F4 WHOOP 集成四路电调
固件是N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