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3.3.0不能解锁?

楼主(2018-03-14):
很多同学刷了3.3.0正式版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法!解!锁!
感觉又回到了刚开始学着用Betaflight的时代,光解锁就是一个大坑……

====没时间太长不看版===
连接调参软件的时候,在日志里面会很明确的告诉你,禁止解锁。

只要在电机页面下,勾选我已了解风险的滑块,系统会短暂禁用【预防起飞失控】功能,此时就可以进行正常的解锁操作。

=======有时间慢慢看版=======
这个是继3.2.X固件以来的双重解锁功能以后,又一个针对于安全解锁的重大更新。

解锁
这里有两个功能,第一3.3.0正式版重新优化【解锁】顺序。在3.3.0正式版固件中,只要你的飞控和调参软件通讯上了,在没有勾选电机测试滑块的时候,系统将禁止飞控解锁。

这是一个安全保护功能,以前只要配置好了解锁通道,即使没有到电机页面去勾选滑块,开关一打照样解锁,如果这个时候是意外碰到了解锁开关,不幸上好了螺旋桨……那么超级剃刀×4在桌子上飞起来就不是开玩笑了……还有就是在检修的时候电机没固定好,哪怕就是不带桨,飞起来也是够喝一壶的。

禁止解锁标志
在调参软件设置这里,右边新增了一栏
禁止解锁标志,这个是用来提示,现在飞控被代号为多少的条件限制了飞控的解锁。查看这个就知道为啥飞控不能解锁了。

下面是不能解锁的代码注释,注意分为3.2.X和3.3.X两个版本。(中文是机器翻译,看在排版工整的份上
好啦,一共不能解锁就18种情况,看看你是哪种,再去对症下药。

注意,左边的英文代码,会同时显示在你的OSD中,(前提你打开了报警信息的OSD),如果不能解锁,OSD会显示这些代码。估计大家以后会经常见到“CALIB”这个错误报告。

预防起飞失控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预防起飞失控】功能,这个功能会检查:
1:螺旋桨是否安装正确
2:电机顺序是否正确
3:电机旋向是否正确
4:飞控(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在解锁螺旋桨旋转以后,检测到以上内容发生错误,会马上锁定飞控。

这个叔最近阴沟翻船多次,第一次是安装四合一电调时,为了契合机架,使用了resource命令重新调整了电调顺序,结果刷固件的时候默认清除了设置,而我又没有检查电机旋向,直接上桨起飞,刚推油门,飞机就翻了,此时飞控立刻上锁。

第二个是飞控安装方式不是默认,转了90°,刷机后忘记改了,同样,起飞就翻但是飞控立刻上锁。

当然,这个功能仅仅是帮助你【预防】,不是100%生效,建议起飞之前还是老老实实按流程检查一遍,万一这个功能出错呢对吧。

预防起飞失控功能,由以下三组CLi命令控制:
1: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 = on
这个参数主要控制【预防起飞失控】功能是否开启,默认值是on

注意:就算你把它设定为off,和调参软件连上的时候也是不能解锁的!必须滑动电机页面里面的滑块才可以,这是被解锁功能控制的部分。

如果设定为off,那么这个功能就被禁止了,我这里强烈建议保持默认设定ON的参数,反正你改off了也没法在调机器的时候解锁的,设定成ON还多一道保护。

2: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throttlle_percent = 25
这个数值控制【预防起飞失控】在多少油门后判定起飞成功,这个数值设定从0~100,是百分比。

也就是说,当你飞机起飞了,飞控看一看,嗯,横滚俯仰方向都正常了,然后必须检查你的油门高于25%,然后再满足正常飞行一段时间,才会认为是正常飞行,才会禁用预防起飞失控功能,否则飞控会限制电调的输出。

大部分情况下,25%的油门飞机都能起来了,当然如果你的动力超级强大,或者飞机很轻能够在25%以下油门起飞,那么可能需要重新调整这个油门设定低一点,否则预防起飞失控功能可能会失效。

当然这个值可以调的很高,只是飞控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判定是否正常飞行,大部分情况下,25的设定足够覆盖大多数人了。

3:runaway_takeoff_deactivate_delay = 500
这个数值控制正常飞行时间多少毫秒以后,判定飞行正常,设定值是0~1000毫秒。通常来说,0.5秒足够了。(当然你能在起飞后0.5秒内飞到第一个门,有可能出错),这个数值太高有可能导致飞起来的姿态改变或者撞击导致飞控上锁。

需要强调的是,默认值已经经过开发者的测试,对于绝大多数使用者来说,这些值都不需要调整就可以很好的工作了。默认设定为ON,说明开发者真是相当的有信心。

需要注意的事项:
1:起飞时的撞击有可能导致飞机上锁(起飞就被撞了必须上锁吧……)

2:降落时的撞击有可能导致飞机上锁(据说是需要炸机的力道才能上锁……)

3:电机没有装桨就飞,启动了也会上锁。

4:电机装桨了,但是你手拿住飞机起飞,也会触发保护。话说开发者严格禁止这种手抛飞机起飞的**事件,第一有可能导致飞控计算错误抽风,因为桨转了,飞控没检测到飞机动(想象你面前四把血滴子一起抽风……),第二有可能导致预防起飞失控功能失效。

5:就是你飞机没装桨,也勾选了电机保护页面的滑块,在连接调参软件上电测试的时候,如果飞机方向晃动滚转率大于50°/秒,俯仰和横滚大于15°/秒,同样会触发预防起飞失控功能。(当然大部分情况下飞机不会晃的这么厉害,但是如果晃的厉害,也认为是有些地方有问题需要检查。)

下面图中的手是我的……由于一次意外被怠速的螺旋桨,仅仅是怠速的螺旋桨打到,擦掉血以后可以看到关节的骨头。

可以看出,Betaflight开发者为了大家更好更安全的使用飞控,也为了保护初学者更少的受到惊吓/伤害,在固件中花了很多心思,不过我感觉很少有人会用到这些功能(比如之前固件中的双重解锁),希望不会有人在刷完飞控后就禁用这个功能,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对正常飞行无碍,但是万一出错了,有可能能保护你免于受到伤害。(之前固件中由于硬件安装出错,导致解锁后一飞冲天或者地上和刀子一样随意打滚都是常见病了。)

注意飞行安全!祝大家飞的开心!
有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会查看回复。

参考链接:
Betaflight wiki 【预防起飞失控】功能介绍: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 ... -Takeoff-Prevention

Betaflight wiki 【解锁和安全事项】功能介绍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Arming-Sequence-&-Safety

betaflight RC1~RC3 版本发布说明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releases

网友:
这才叫教程

网友:
没看明白,炸机自动上锁怎么关闭?

网友:
我的天,看到楼主的手指,觉得玩还是要小心为妙。

网友A(2018-04-25):
我遇到一种情况,飞控接上USB,然后启用电机页面里的滑块,遥控打到ARM,此时是能够解锁的,遥控推油门也是能飞的。但是如果我拔掉USB,重新电池上电,这个时候遥控打到ARM,推油门却没有反应。但是如果我把runaway_takeoff_prevention设置为OFF,又可以了。
这个会是啥原因呢?
对了,betaflight版本3.3.1

网友B:
個人覺得 那是給新手用 也太複查 功能了 只是限制自己 還要花時間 DEBUG

穿越機 DIY 組好 當然不能上葉片 然後解鎖
這是危險 我也被打過 流血是高速馬達KV2300以上 打到  若你是 2214 KV980 12吋槳打到是黑青

組好到空地 解鎖 看看解鎖燈閃亮嗎   OR   是否有設定怠速    已確定解鎖讓自己心裡有個底
然後 怠速中 你的 搖桿 前後左右 轉動看看 沒錯的話你的 穿越機 也會 往前 OR 後  左右 (若你裝錯槳 OR 馬達 正反轉用錯  告訴你 穿越機他不會前後左右了 會斜左OR右  老手看的出來 )
當你穿越機能在地面上前後左右之後你可以 慢慢上油門了 先在草地 離地 3 ~5M 慢慢飛各 3分鐘 沒問題之後  沒出煙 沒射槳 之後你可以去玩了 大力飛吧
之後第2各電池 可以大力 衝了
之後你對你這台 沒問題 以後哪天 可以上電  怠速測試 前後左右 然後暴力飛吧
有換過馬達 葉片 請 重新 3-5M 公尺 熱機試飛看看 因為就算摔機 在 3-5m高度草地 你穿越機不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 那是給新手用 也太複查 功能了 只是限制自己 還要花時間 DEBUG

穿越機 DIY 組好 當然不能上葉 ...

bf这个功能,对于新手来说,你不需要任何设置,对吧。这个功能不需要你做任何额外动作。
只是在你遇到无法解锁的时候,快速判断问题在哪。
这个相当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种情况,飞控接上USB,然后启用电机页面里的滑块,遥控打到ARM,此时是能够解锁的,遥控推油门也是 ...

你要检查油门最低点,是不是低于thorttle min check 。或者看陀螺仪是不是工作在32k。
总之如果你无法解锁,在osd里面,也同样可以看到无法解锁的代码,按上图无法解锁代码去查就知道是哪个条件阻止你解锁。

网友(2019-12-27):
楼主你好。我是个小白。最近刚装完人生中第一架穿越机。
今天遇到了无法解锁的情况,在betaflight中每个通道都是有反应的,最低阈值和摇杆高低比例都调整过,就是不能解锁。
报的不能解锁没有代码,在你发的表中也没有对应的项目。
实在搞不懂了。

还请楼主帮帮我,看一看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