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和DFU过不去么?

楼主(2018-03-14):
3.3.0到了,又一波刷机潮开始了,但是有个问题很让人困扰就是:
我!刷!不!进!去!

好吧,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解决掉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学,是卡在Device Firmware Upgrade ,简称DFU,设备固件更新模式,由于需要系统自己转换正常的USB转串口通讯驱动,到DFU驱动,大部分时候系统自己就懵逼了,傻了转换不了,导致没法刷上驱动,于是重装系统啊,WIN10,WIN8啊,各种苦逼我就不说了……

来看看impluse RC (脉冲模型)给我们免费弄了个好东西。

这个公司大家有可能不熟,但是看到上面两款机架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吧。

嗯,就是这个公司的产品。

使用起来很简单,简单的来说,双击一下就可以了。

https://impulserc.com/pages/downloads
下载,第一个 driver fixer 驱动修复工具,并且提示如果不能运行,需要下载一个.net环境。

然后

1:把飞控用USB插上。
2:双击程序以后,会自动运行更新

3:自动找到飞控……

4:自动安装DFU驱动……

然后你再看调参软件(可能需要重新打开一下)。嗯,已经找到DFU模式启动的飞控了,然后接下来就简单了吧。

额,总之一切都自动的,只要你双击一下就可以了,都不需要拆开机壳去按那个boot……刷好固件以后重新插拔一下USB,就可以正常启动飞控了,F3,F4,F7都试过没问题了嗯。

是不是觉得好简单好轻松……之前我也介绍过使用ST出的DFU工具,但是使用起来需要转换文件,英文的操作界面也不是很友好,还是这个傻瓜工具好。

上老美网站慢的同学,可以访问公众号的百度云盘,下载这个小软件。
建议还是去看看网站,好东西不少的。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HMAhT0 密码:9qde

注意飞行安全!祝大家飞的开心!

网友:
为模友谋福利,帮顶了!!!

网友:
为模友谋福利,好样的!!!

我昨天也是,各种折腾,反复的安装驱动。。。。

网友:
為模友謀福利,幫頂了!+1

网友:
看JB讲解视频里经常有这软件出现,的确是个好工具。

网友:
为模友谋福利,收藏帮顶了!!!

网友:
正在为DFU愁呢,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请教下楼主,下载的ImpulseRC_Driver_Fixer,点击运行后运行不了,已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WIN7 32位系统

网友:
必须顶一个   最近换了电脑正再为这是烦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下载的ImpulseRC_Driver_Fixer,点击运行后运行不了,已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WI ...

没碰到过也,不过我是Win10 64位系统……如果你刷不进去,要不试试传统的DFUse工具来刷?这个方法成功率也几乎是100%,但是就是过程繁琐一些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DU4NTEyNQ==&mid=2247484480&idx=3&sn=c4468aa71a4648694d5b4997ec11903e&chksm=e8b0620adfc7eb1c2d591c148df5e03abc1fc5f9f85c8c76eaae17a701896973daa4cc79bd24#rd

网友:
请教楼主,为什么我的两个飞控插上都在一直显示搜索飞行器中呢!?

网友:
我这个SPRACINGF3短接BOOT后,插上电脑后DfuSeDemo就找不到这个硬件!
麻烦您给看看,我这个设备管理器里面和泡泡教程里面差了好多东西!

楼主:
F3应该是没有dfu模式的,F3刷写比较简单,只需要短路进boot,一般都可以刷了,F3刷写很少碰上刷不进的问题。

你直接短路进boot就可以了啊,有啥驱动没有装的话,你用驱动精灵搜索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3应该是没有dfu模式的,F3刷写比较简单,只需要短路进boot,一般都可以刷了,F3刷写很少碰上刷不进的问题 ...

短接了,驱动精灵也用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F3没有DFu模式,你用那两个软件起不到作用啊。

直接装好驱动,用调参软件一般都可以刷写成功的,所以F3飞控也很少碰上刷不进去的问题。

网友:
谢谢,我晚上再试试,主要是想刷inav飞固定翼,晚上我就按照你说的短接boot后,直接进inav刷一下,。

网友:
裝新機中,好感動遇到這神貼,不然真的永遠不懂怎刷進入,謝謝樓主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