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kds5.5

楼主(2018-03-14):
5.5飞机比较重。头罩很漂亮。但是纤维件和金属件真的狠粗糙 比宇宙牌粗糙多了。飞机远看帅气。近看粗糙。就是这感觉。

网友A:
我现场看见过这飞机,尾吧比较好看,侧板薄,头壳脆,尾管粗。飞起来据说稳。

网友:
4035?看上去好高。  空中Tank不是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场看见过这飞机,尾吧比较好看,侧板薄,头壳脆,尾管粗。飞起来据说稳。

尾管很薄很薄

网友:
那真是日了,,,尾管薄,侧板薄,头壳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管很薄很薄

尾管可以自己割,量好尺寸**搜索就可以,我360改了1mm厚的尾管,结实多了,550尾管不知道原厂多厚,360是0.5mm,太薄了,也容易引起共振,脚架最好改成普通的类似450那种,能改侧板更好,总之KdS机机好飞,但要小心飞,的确是脆皮鸡。

网友:
好亮骚的飞机,但这么大的飞机,侧板确实是看着薄一些,心里有点没底的感觉。头壳无所谓的吧,炸了厚的也完了,不炸,薄点也没事。

网友:
漂亮,机械的美!

网友:
King max不错的舵机 价格也美丽

网友:
5.5用100a电调很不靠谱

网友:
改用120a电调吧

网友:
我感觉我的5.5碳板和金属件不粗糙啊  会不会是生产时间的问题 有一点我挺喜欢的设计  就是大桨夹固定桨的孔加了刚的套管

网友:
另外请问楼主用什么电机和电调  动力做钟摆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管可以自己割,量好尺寸**搜索就可以,我360改了1mm厚的尾管,结实多了,550尾管不知道原厂多厚,360是 ...

用kds550的尾管好像也可以

网友:
漂亮,每架jj或多或少都有点不完美,很正常啊

网友:
5.5还是不错的看着挺帅!

网友:
等我有钱了我也玩。现在还是老实飞固定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