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轴传尾管的震动感觉好大!手都麻了!咋回事

楼主(2018-03-14):
K8震动值是700左右,(装了小桨没有大奖!冰人轴传尾巴,富丽尾管,嘉迪尾传轴,都是新的!!轴承,尾传动轴,尾管,尾巴,尾桨是碳纤的,2个重量基本差不多,相差0.01g)但是尾管好麻!特别是中间轴承那里,最麻。我已经放了3颗轴承在尾管里面了,不放更加麻!垂尾的重影整体不是很明显,就垂尾根部有点重影~不装尾桨时,尾管一般般麻,震动值大概在2~300!尾巴部分配件都是新的!但都不是亚拓,都是富丽飞越嘉迪的配件!但是尾巴是冰人总成!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震动值是多少的

楼主:
尾巴顺滑,尾巴新的新的!转起来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震动值是多少的

是k8的震动测量数据告诉我的

楼主:
我说的震动值是k8的震动值。k8没有拆下来的

网友B:
零件都有误差,桨也有,虽然是新的,动平衡也是要做的。
尾桨动平衡比大奖好做,贴胶带即可。哪怕你的桨夹不直,也很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都有误差,桨也有,虽然是新的,动平衡也是要做的。
尾桨动平衡比大奖好做,贴胶带即可。哪怕你的桨夹 ...

动平衡就是重心一致对吧?

网友C:
尾管上下动 是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D:
我450pro不带大小桨,震动260好像吧,差不多这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上下动 是动平衡没做好?

尾管没有上下动啊,动平衡是不是只要重心一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450pro不带大小桨,震动260好像吧,差不多这个数字

装了小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管没有上下动啊,动平衡是不是只要重心一致就行了

如果你确定是尾巴的问题(把整个尾波箱才下来,这时候震动如果正常那就是尾巴的问题),把尾桨装上整体配平,把尾桨装上整体配平,把尾桨装上整体配平!!!单独看零件平衡意义不是太大,两个尾桨标记AB,先在A上贴胶带,测震动。。。。。一直到震动合理

网友:
你的450前对转齿用的啥牌子?另外尾巴那个白齿是啥牌子?

网友:
忘记了 去年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平衡就是重心一致对吧?

动平衡肯定不是重心一致那么简单。具体你可以查一下百度我只知道不停的尝试在尾桨贴胶带,贴在不同位置,用不同大小的胶带,直到震动减小到可以接受就行了

网友:
450直机,特别是杂牌的。装机调好能飞就行,要装出sab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振动4000的路过。你是飞飞机,不是造飞机。用没有精度的配件怎么能调出完美的飞机,去全部买冰人吧,看看价格能接受不。450就入个门。掌握了就可以升级了,我拿450当模拟器练

网友:
传动轴轴承只需要一颗,固定在中心往机头方向1-1.5cm .
检查尾轴,传动轴尽量校正,如果还是振动大更换尾波箱轴承

网友E:
前波箱的尾传动轴框动吗?如果里面轴承没夹紧也会导致传动轴震动很大,特别顺滑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肯定不是重心一致那么简单。具体你可以查一下百度我只知道不停的尝试在尾桨贴胶带,贴在不 ...

贴多厚的胶带,镭射纸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波箱的尾传动轴框动吗?如果里面轴承没夹紧也会导致传动轴震动很大,特别顺滑也不行。

这个怎么看他有没有框动?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