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70cm O型艇,电机,电调,螺旋桨问题

楼主(2018-03-14):
70cm PVC材质+玻璃布+环氧+原子灰   O型艇    现在有环奇3660   3800KV 电机   好赢60A电调    想问一下用多大桨? 怎么配电池

网友A:
3660   3800KV 电机 用在车上2S电的话用60A电调可以····用在船上这个电机KV值是3S的配置·所以电调肯定小·至少好盈120A的···电池3S5200  至少30C以上··桨的话就不好说··36---40区间的半浸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60   3800KV 电机 用在车上2S电的话用60A电调可以····用在船上这个电机KV值是3S的配置·所以电调肯定 ...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把电机换成3650  3100KV的   可以用60A 的电调么?  如果可以 大概可以跑多少速度。

网友:
自己做的不会散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把电机换成3650  3100KV的   可以用60A 的电调么?  如果可以 大概可以跑多少速度 ...

桨的大小要看船型 也就是说船的吃水和重量 简单说推动阻力吧,你发个船的图,另外和电机功率有关联  不能让电机过载 (桨叶过大会让电机过载)。 3650 功率大约1000-1200W  自己推算下 ,3S估计要80A到100A ,4S 勉强60A可以。但桨尺寸要小一个码,70cm船  小阻力的话436-438 足够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如果把电机换成3650  3100KV的   可以用60A 的电调么?  如果可以 大概可以跑多少速度 ...

3650KV3100用3S的话至少也要100A···但是转速偏低···速度不会很快···不过按3650的电机功率本来也不会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0KV3100用3S的话至少也要100A···但是转速偏低···速度不会很快···不过按3650的电机功率本来也 ...

我昨天下单了,大概配置是    电机: 3660  3800KV      120A电调       5200毫安3S 35C  电源   FT007舵机   436金属桨  FS GT3B遥控 接收    大概可以跑多少速度? 总重还没法计算  就按照大概的正常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下单了,大概配置是    电机: 3660  3800KV      120A电调       5200毫安3S 35C  电源   FT007舵 ...

舵机太小了····至少也买个便宜的类似995的舵机啊····桨的话测试阶段建议买尼龙桨··多买几个型号的···便宜··不合适也不心疼···尼龙桨测试的时候建议在靠近岸边的水域··便于打捞··尼龙桨容易爆桨···至于速度就不太好说··很多因素···不过这个配置调试好60--80应该没问题···看个人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太小了····至少也买个便宜的类似995的舵机啊····桨的话测试阶段建议买尼龙桨··多买几个型 ...

昨天下水试航了,开始还好,跑了有十分钟突然失去动力了。打捞回来发现,电机架固定船身部分分离了,整个传动轴都掉水里了。现在还有几点疑惑想请教一下:

1.所谓的半浸桨在水里静止状态是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之上么?
2.我的船身是PVC玻璃纤维的  怎么把电机架结实的固定在船身上,因为船底是有一个V字型  不是平面,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找长螺丝打穿船底上螺丝。
3.怎么设置桨和传动轴的角度,如果我把电机平放在船底,那螺旋桨和传动轴平行于船底在船尾的中间部分出来,就失去了向下的角度,不知道平行是否可以。
4.我上面所说的动力配置,原本是70*20的船,可以缩小尺寸么?最小可以做到多少,或者可以用上面的配置 做虾船么?是不是船越小越容易翻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下水试航了,开始还好,跑了有十分钟突然失去动力了。打捞回来发现,电机架固定船身部分分离了,整个 ...

1.所谓的半浸桨船在静止的时候桨是完全在水里的··只有在起滑后只有一小部分接触水面,所以快艇在高速的时候有很大的水花··像真船用的大多是全浸桨··所以没有水花
2.打穿船底的做法很有想象力··但是恐怕没人这么做过··玻纤壳子的话在需要固定电机座的位置稍微打磨一下·用环氧胶粘上电机座就可以··胶水混合一点玻纤丝效果更佳,万一没有环氧胶用普通AB胶也是可以的
3.平行或者稍微有点向下的角度即可··你可以在论坛里参考下别人已经装好的出轴角度··
4.3660电机的话70厘米的船完全可以·船小电装就小·一个道理·······这个配置做虾艇也行·估计比O艇要快···

楼主:
先感谢您的解答,之前的轴系掉水里了,所以又买了一套,之前的是34的金属桨,新买的是36的尼龙桨,今天下水突然速度慢了好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出轴八公分,之前出轴五公分,是因为出轴长了的问题还是桨的问题。求解答。怎么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