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双向油门

楼主(2018-03-14):
电调是双向的,控是天地方6a的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怎么设置呢,搞了半天都不行

网友:
需要设置电调

网友:
如果是有刷动力可以把电调设置成攀爬模式。若是无刷动力设置攀爬模式拖刹50就可以了

网友:
跟控无关吧 一般双向电调上有短路子转换模式的哇

网友:
这船是什么材料做的啊 表面很顺滑呀

楼主:
设置不来啊

楼主:
电机也是无刷的,

楼主:
还有水冷进不了水,郁闷了

网友:
你的电调说明书呢·····各种电调设置方法不一样的呢···

网友:
无刷电机怎么用这类有刷电机才用的水冷铜管缠绕呢 应该买水冷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