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纸飞机,魔术板什么的都靠边

楼主(2018-03-14):
自制的纸飞机,比魔术板耐炸,502直接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法

可以试试,比魔术板便宜,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重么?

差不了多少

网友:
这个可以想象多耐炸了

网友C:
拼接地方怎么处理  不怕半空散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接地方怎么处理  不怕半空散架么

不会,502粘接的,断开只能扯断,热熔胶,只能扯断也一样

网友D:
地板上天,真是丧心病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板上天,真是丧心病狂。

网友:
材料倒是省了,重量也杠杠的

网友E:
地垫恐怕太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垫恐怕太重吧!

重一倍,其实换算下来也不差什么,kt板一般都是5mm这个10mm

网友E:
动力是(⊙o⊙)啥?22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力是(⊙o⊙)啥?2212?

2212,1400kv7060桨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