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识别fcc是否开启

楼主(2018-03-14):
看过mavic pro很多改fcc帖子的,测试是否开启fcc的办法要么是用功率计(太贵),要么是飞行拉锯测试。这都不是好办法。自己发现其实不用这么麻烦,app就有提示。两种办法:
1:打开图传状态,如果开启了fcc的话,4km量程那个横线会高一些。1km和4km的间隔,与4km和横坐标间隔一样,大概在7km,和mavic标称距离一样。

图1 fcc未开启

图2 fcc开启

2:如果使用wifi连接的话。未开启fcc是11个信道,开启fcc是13个信道。

3:给个福利。安卓从4.1.10开始就不能使用那个config文件开启fcc了。想要新版本的一键短片和全景功能,又想要fcc怎么办?不用急,github有人pojie了app,直接强制开启fcc,不用自己做任何操作。项目在这里  https://github.com/kenhuyang/deejayeye-modder  目前支持的最新可以pojie的版本是4.1.22,嫌麻烦的我已经pojie好了,直接下载就可以用了。经过测试,深圳市区飞了4km,以前只有2km多一点,效果明显。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q1E79fFcnZffX5GbQGGCg 密码:z4qs注意:由于pojie版签名和原版不一样,如果已经安装dji go4或者dji go的,需要两个都卸载后才能安装pojie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过,先用安卓机的pojie完以后再换回水果机是否依然有效?

没试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调整收发信号的发射功率!

网友B:
这是不是就没办法用你的pojie版app了

网友C:
请教一下LZ
已经打包下载deejayeye-modder的模块
tools文件夹下的工具也就绪
但是运行RunMe.bat后提示 无法识别的apk 该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就没办法用你的pojie版app了

pojie的签名不一致了,需要你把以前的app卸载就可以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Z
已经打包下载deejayeye-modder的模块
tools文件夹下的工具也就绪

不是每个版本都可以pojie的,你仔细看version.txt文件有版本说明。而且4.1.22加壳了,普通版本的apk文件也不行,还要下载专门去壳后的版本,github项目里有说明。不想折腾直接下载我发的省事

网友:
请问楼主苹果机怎么强制fcc?

网友:
引用 楼主:
pojie的签名不一致了,需要你把以前的app卸载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B:
app重装,之前的激活和硬件的固件升级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每个版本都可以pojie的,你仔细看version.txt文件有版本说明。而且4.1.22加壳了,普通版本的apk文件也 ...

原来是这样,收到,多谢!

网友B:
这样就是打开了最大图传FCC!

网友B:
如果再有提示更新升级,是不是不能升?

网友D:
請問樓主有開FCC跟沒開FCC到底要如何從圖一跟圖二分辨 我還是搞不大明白怎看 還請樓主講詳細些  謝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是打开了最大图传FCC!

請問您說有打開FCC是不是灰色區域有超過綠色線條就算FCC有打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您說有打開FCC是不是灰色區域有超過綠色線條就算FCC有打開??

按楼主所述的意思应该是最右边标的4km和1km的两个信号增益的标位的高低!具体需要楼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有開FCC跟沒開FCC到底要如何從圖一跟圖二分辨 我還是搞不大明白怎看 還請樓主講詳細些  謝謝

你仔细看1km和4km两个横线的位置。很明显开启后4km的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再有提示更新升级,是不是不能升?

不能升级app,遥控器和飞机固件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重装,之前的激活和硬件的固件升级有什么影响不?

不影响

网友C:
用两个不同版本的APP进行了测试,确实如楼主所说,1和4的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信号强度应该是越大越好吧?那-10应该比-100的距离远,这样一来,应该是4KM在上,1KM在下啊?

网友:
说老实话,你这图没完全看懂,说的好像也没懂
是不是FCC信号到4公里的位置信号衰减成-99DB左右,而非FCC的到4公里信号衰减成了-103DB左右,当然数字越大说明信号越强,只能这么解释了
由图中看开了FCC的是不是低于2424MHz的信道信号最好?
还有一个不明白APP怎么能控制FCC?FCC本来是硬件指标,只能在硬件中产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截图是不是说明已经开启FCC了?另外信道手动选择上是13个可选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不同版本的APP进行了测试,确实如楼主所说,1和4的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谢谢!
再请教一个问题,信 ...

看那个应该表示得噪音信号。噪音越低当然信号更好

网友:
楼主可否pojieAPP发邮箱787854475@qq.com不胜感激,我这里百度网盘用不了打不开

网友:
楼主可否pojieAPP发邮箱jr0960666560@yahoo.com.tw不胜感激,我这里百度网盘也是用不了打不开 感謝

另外DJI SPARK也適用嗎?

网友:
太给力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首先感谢LZ分享。关于提到的wifi连接可看到13个信道可选,我用同一款手机比较了4.1.22两个相同版的fcc开启版和不开启版,发现都是能看到13个信道可选哟,只是4km的横线位置较不开启版的有所提高。

网友E:
楼主爱啪啪要注册登录啊,要联网登陆吗?联网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而且楼主你注意pojie文档了吗?
其中有一段forcefcc:
这个补丁将强制tx功率到fcc极限。如果你在美国使用带有欧盟SIMcard的非gps平板电脑,这是必要的。(对旅行有用)
这个补丁只能在你的手机处于飞机模式时才能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使用时是否可以打开手机GPS,是否可以联网?有没有验证飞行过,联网后地图能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爱啪啪要注册登录啊,要联网登陆吗?联网会不会有影响???

dji go原版就是要登陆的啊,登录后就可以不联网了,当然我也可以pojie登陆,不过不登陆的话就不能同步飞行记录了,大多数人还是想要登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楼主你注意pojie文档了吗?
其中有一段forcefcc:
这个补丁将强制tx功率到fcc极限。如果你在美国使用带 ...

什么都没影响,你想开gps,联网都可以,fcc都是工作的。我已经说了验证fcc是否开启的办法了,不信的话你自己验证啊

网友:
Kenhuyang大大您好 可否傳一份你說的這版app go 給我(有償) 我沒辦法下載 我的信箱是jr0960666560@yahoo.com.tw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