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spektrum DX9电池接口

楼主(2018-03-14):
请问那位大神知道spektrum DX9
电池
接口端子是什么型号?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问问售后就可以解决的,在这多费劲。

网友B:
好象没得卖的,是定制的。你要是只有一个这个控,不考虑通用的问题,直接到电子市场购一套插头插座换上得了。

网友C(2020-08-17):
HER-2
某宝搜就可以了,标准接头。